[家电] 有没认识这个牌子SAGA,左声道故障求助

楼主(2019-01-29):
左声道开机最小音量都能听到电流声,已经更换了新音量电位器,主滤波25v3300电容,测量2个10v2200uf也有容量,是哪里问题呢,应该是电容吧?修的是过程乐趣,最后图是我买的套件以后玩的。

网友A:
tda2004集成块的,也没几个元件,对应查一下故障声道的元件就行了,重点应该是电容。

网友B:
屏蔽线都不用,还离变压器如此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线都不用,还离变压器如此近

接地,屏蔽有问题的话厂机会卖?信号线我都拧成麻花线也没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2004集成块的,也没几个元件,对应查一下故障声道的元件就行了,重点应该是电容。 ...

电容全拆了测容量?如果电容漏电怎么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全拆了测容量?如果电容漏电怎么测

简单的方法是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指针摆后不归位就是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是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指针摆后不归位就是有漏电

就是说测容量正常,但是可能漏电吗?

网友C:
很好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测容量正常,但是可能漏电吗?

是的,8楼的典型应用图的3脚退耦和7脚自举电容查一下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容全拆了测容量?如果电容漏电怎么测

看你的问题,估计你需要买个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问题,估计你需要买个晶体管测试仪

我有晶体管测试,不过测不了漏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查的,

哦,有朋友说可能是变压器让我代换下

网友E(2022-04-26):
电容可能性大,也没几个,全换了吧。

楼主(2024-02-04):
引用 网友E:
电容可能性大,也没几个,全换了吧。

换过不行的

网友:
功放块有问题吧用交流短路法短下有噪音的ⅠN端

网友:
我也有相同牌子的小功放, 外观一样,但是里边是  环牛  和  1875

网友:
输入对地短路 看看左右声道还有交流声吗。
一般交流声是电路地线接地点没有处理好。
功放电路接地点不合理 容易形成环路交流声。

网友F:
正负电源对地测量看看是否正负电压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负电源对地测量看看是否正负电压对称

太专业了不懂,2个都扔仓库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