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伟泰克10.8V双速充电钻详细拆解,还真不错呢!

楼主(2019-01-29):
坛友付邮送的伟泰克10.8V双速充电钻库存裸机,外观看着不错
里面也拆开看看

外观还不错!

灰白色的是防滑包胶

双速切换开关

原理拆开看

铭牌
听说高速打洞好

扭矩调节器上有螺丝
先拆

拿掉圆铁片
上边那个弹簧片就是扭动时“啪啪啪”的来源
去掉就变无极调扭矩

里面是这样的
机械定扭矩的貌似都一样

弹簧和压片

下面就是打滑的钢珠

可惜减速箱输出轴没用轴承

扭矩调节盖子,里面有个螺旋压环

装好扭矩调节器,继续拆壳子
除了螺丝,电池仓还有个卡片
(貌似这种枪式充电钻都有)

开壳了

壳子很厚实,里面做工比偶前两个钻好
材质标注ABS+TPE

包胶质量也不错

电机和减速箱

拿下水平泡

再看高低速切换开关,推动钢丝
这是低速位置

这是高速位置

调速开关

电池插座

拿出整个组件

另一边

调速开关带了散热片
调速开关到时改的时候再拆开看

楼下继续拆

楼主:
继续继续

电机是550的,10.8V工作电压.

换向片无磨损

转子是铜线吧

减速箱

拔开固定销

上图黑坨坨是墨绿色的润滑脂,没见过

拧开电机和减速箱箱体

电机侧,用的金属齿轮

减速箱侧,全是墨绿色润滑脂

第一级行星减速齿轮

金属的

外环固定凸台
挡片和小齿轮都被润滑脂粘在一起了

继续看减速箱

带三个销子的齿轮

里面还是齿轮

高低速切换原理:
这个状态是低速档,通过上边带三个销子的齿轮传动这里的二级行星减速齿轮转动外环齿轮

高速挡时,外环齿轮抬起,直接耦合到带三个销子的齿轮上,二级行星减速失效,实现高速

下面应该和其他充电钻一样,是减速齿轮和扭距滑块,油乎乎的就没继续拆了,见谅!

塑料件的做工确实不错

再看壳子

壳子结合边缘皆采用凹凸配合
这个位置可以加照明灯

上下配合,合成全家福

最后用电源通电试下

看转不转

看起来没问题

通过拆解看,这充电钻还是不错的,壳子结实、全金属齿轮、调速器做工也很好,是个合格机机

现在手上只有一把单速大虾充电钻,这个貌似更好,有点想把大虾的电池和夹头螺丝拆了装这个上
有点纠结,节后能搞到电池就好了

欢迎围观、指点,谢谢先!

移花接木改伟泰克锂电钻 之 1:移植电池芯
文章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17

移花接木改伟泰克锂电钻 之 2:改座充和充电钻接口
文章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45

移花接木改伟泰克锂电钻 之 3:移植电压表和照明灯
文章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73

网友A:
拆的比较仔细,基本把电钻的原理看懂了。

网友B:
好多润滑油吖,变速箱拆得还不到底,估计有主轴自锁,看单杯钻夹头应该有的

网友C:
看做工还不错,还是金属齿轮。

网友D:
确实不错,就看耐不耐用了

网友E:
谢谢分享,没赶上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的比较仔细,基本把电钻的原理看懂了。

减速箱没拆完,调速器下次改的时候拆(想加照明灯和电压表)
原理都差不多
高低速切换偶之前没接触过,这次也算学习了一下切换原理

网友:
谢谢分享。。。。电钻质量看着不错。我也败了一台电钻和冲击批,年后才发货,心痒痒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挺不错的,可惜看到晚了,没抢到,等年后有活动再撸几把玩玩

网友:
不错不错 求倒贴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润滑油吖,变速箱拆得还不到底,估计有主轴自锁,看单杯钻夹头应该有的 ...

主轴自锁?
偶不懂也,还请二师兄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自锁?
偶不懂也,还请二师兄赐教!

简单判断方法就是单手上锁钻头或批头拧紧时齿轮箱内部会卡住,不会像海鲜牌之类内部齿轮还会跟着旋转,这样可以很好地拧紧钻头或批头。
没有主轴自锁的电钻一般钻夹头会分为2截,必须一手卡住下截一手拧上截或者固定住上截开动电钻才能锁紧钻头或批头。

内部结构像下图中有3个小钢柱逆时针拧动时会卡住钻夹头主轴。

网友:
这个夹头螺丝多大的?  电池可以试试  能带壳子用上瞎牌之类公模就方便多了

网友:
里面看着还不错

网友:
东西不错,不过款式应该是前几年的,要是多个小LED灯泡照明更方便

网友:
还是比较正规的,看双速切换的拨杆就知道了,虾牌就是单点切换很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做工还不错,还是金属齿轮。

比偶以前撸的卡瓦尼和大虾好,现在夹头螺丝好办,就是差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不错,就看耐不耐用了

感觉比大虾要耐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没赶上车啊.

听说节后还有福利,注意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