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地摊收的洗衣机电脑控制板

楼主(2019-01-29):
地摊上看到的,很便宜,看着肉不少,就收来了

长度有40-50cm,宽度5cm

背面似乎没元件

洗衣机上的

有这个,过年不用买肉皮冻了,厚厚的一层

主要看上这个变压器了,应该不是开关电源变压器,是铁芯的
是220v转低压变压器吗?

还有2个管子在散热片上,不知是不是稳压管

这个黑框里是红色led,可能是只是洗衣状态的

这边有个单片机和1个控制芯片

没了,准备剥去肉皮冻,拆元件喽!

网友A:
变压器13V左右,另外那几个轻触开关质量很好,可以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13V左右,另外那几个轻触开关质量很好,可以利用

看样子那些开关似乎有防水功能啊

网友:
是个电源变压器,都是普通元件,拆件用还可以。

楼主:
皮冻剥下来,留着过年下酒,再拍个黄瓜,下酒菜齐了!

网友:
不错啊,里面好东西不少

网友B:
结尾说   没了,准备剥去肉皮冻,拆元件喽!与  人艰不拆了 不矛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尾说   没了,准备剥去肉皮冻,拆元件喽!与  人艰不拆了 不矛盾吗? ...

我一向言行不一啊,我都说人艰不拆了,你还拆

网友C:
不能给满分,没扒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给满分,没扒皮哈哈.

哈哈,早说啊,还有这个讲究啊

网友D:
散热片上的是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片上的是可控硅。

哦,可控硅啊,那就不好玩了,还不如稳压管呢

网友E:
来看胶是怎样清除的,看看谁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看胶是怎样清除的,看看谁有什么好办法。

很软,直接铲就行

网友E:
希望可以熔了再利用,有些地方是需要这样的防水胶的。不知道加热到什么程度可以熔化,而不会变成胶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希望可以熔了再利用,有些地方是需要这样的防水胶的。不知道加热到什么程度可以熔化,而不会变成胶渣? ...

对我来说是没用

网友F:
人奸收的东西基本上都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奸收的东西基本上都没什么用~

哈哈,是没用,我就是拿来拆的,有用的我都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是没用,我就是拿来拆的,有用的我都不要

不走寻常路 好~

网友:
见过几都板都是电容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