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详细拆一个老式雷达电子狗

楼主(2019-01-29):
这个电子狗是前年在地摊花3元买的,当时只是好奇就买了这个,一直都在吃灰,今天拆开让大家看一看吧!

网友A:
这种电子狗好像不让用了吧?根据GPS定位测速的还没事,通过探测测速探头甚至干扰测速功能的电子狗被禁了,只要探头检测到就会被处罚

网友:
意思是接受流动雷达波的,不是固定探头播放的,因为没看到GPS天线

网友:
看着做工还挺不错的。这种雷达狗感觉要比GPS狗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子狗好像不让用了吧?根据GPS定位测速的还没事,通过探测测速探头甚至干扰测速功能的电子狗被禁了, ...

这个不就是个被动接收的呢, 难道还有发射么

网友B:
这种只是接收雷达,不会发射干扰测速雷达的。比GPS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子狗好像不让用了吧?根据GPS定位测速的还没事,通过探测测速探头甚至干扰测速功能的电子狗被禁了, ...

这是个测速雷达接收天线,没有发射的能力。无从检测嘛。被禁止的,是主动发射干扰波去打乱测速雷达的接收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只是接收雷达,不会发射干扰测速雷达的。比GPS好。

目前的规定,测速区要网上公示后,才能作为处罚依据。也就是说,警察叔叔开车带个测速雷达临时设立的测速点,只能纠正违章,不能进行处罚。实际执行中,这种净受累又不出成绩的活,警察叔叔不会去做的。都是积极主动的多装固定的雷达,设立测速区并且公示出来。
既然警察叔叔不停地设置新增的测速区,GPS狗,就得不停地更新限速规则信息。否则一旦信息滞后,就意味着会面临处罚。于是这种折腾人的GPS狗,迅速的被便于联网的手机导航软件给淘汰掉了。

网友:
这种电子狗做工还是蛮精致的。

网友:
我还有个征服者的gx9

网友:
波导管里面的电路板,看不懂,各种奇形怪状的铜箔和走线

网友C:
手头有一个善领电子狗,带GPS的,拆了后,按照以前坛子里的介绍方法,把波导管外面用铝箔包了一圈,灵敏度果然增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有一个善领电子狗,带GPS的,拆了后,按照以前坛子里的介绍方法,把波导管外面用铝箔包了一圈,灵敏度 ...

应该是内壁吧,外面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内壁吧,外面有用吗?

是外壁,内壁怎么包啊,不怕影响性能?这种高频器件可不敢随便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数据太老了。不会更新差不多费电状态

网友D(2019-05-30):
引用 网友C:
手头有一个善领电子狗,带GPS的,拆了后,按照以前坛子里的介绍方法,把波导管外面用铝箔包了一圈,灵敏度 ...

善领电子狗公司关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善领电子狗公司关门了

不知道,但是我能知道的就是好像更新后数据包越来越大了,以前还能包括全国的,现在得分南北了。人家也不用更大点的储存芯片,现在好了,好像没什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但是我能知道的就是好像更新后数据包越来越大了,以前还能包括全国的,现在得分南北了。人家也不 ...

你可以百度一下,更新官方 电子狗就出问题了,没人维护了。 我以前买得(有7年吧) 储存容量少,只能选择地区更新。。。

网友:
以前在加工厂上班做过这种产品,当时做雷达里面的信号接收板时还以为是电视接收天线板很薄,1MM不到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