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路由器适配器

楼主(2019-01-29):
晚上突然路由器没信号了,赶紧看看咋回事,一看路由器灯都不亮了,想不好,路由器坏了,也在想最好适配器坏了啊,拿万用表测量一下,果然坏了,换一个上去好了,没事坏的拆开看看能不能修一下,最后确定ic坏了,没法玩了

网友:
有好几个9V的TP LINK电源,24小时开机好几年了,这货其实挺耐用的,

网友:
这货应该是蛮耐用的,估计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吧

网友A:
楼主请告诉我你是怎么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告诉我你是怎么拆开的

估計是臺鉗,或者敲打對角。
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告诉我你是怎么拆开的

暴力,老虎钳砸的

网友:
这个一般坏不了吧,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我家是光猫的电源坏了,直接拿了fast的电源换上

网友:
应该12v的也可以直接用

网友:
TP的路由器用过很多了,还真没见坏过的。

网友:
这个电源我用过很多,基本没有损坏的,质量还行。

网友:
这个品牌的路由器我坏过几个,但电源适配器还没有坏过。

网友(2020-07-26):
我都用过很多路由器了,电源适配器没一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