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节前最后一贴-拆解美的3L智能电饭煲FS3010B不加热故障

楼主(2019-01-29):
之前帮同事修了电压力锅,
同事家苏泊尔CYSB50YC11电压力锅-通电无反应故障拆修|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5294

这次说电饭锅也不给力了,不加热,程序正常跑,但就是不热
五百多块钱买的,舍不得丢掉
客服修过一次,现在不想给客服修了,太贵
让我试试看

为了不误判,先加水试试机
上电正常

程序也正常跑

凉凉,丝毫没有温度

取出内胆,拆吧,里面挺脏的

拆掉底部的螺丝后拆侧面盖板

看排线好像没断

撬了以下缝隙,打不开底盖

继续拆电源口的小盖板

诀窍在这里,要把提手拆出来,不然底盖被它挂住,卸不掉

分离之后,看到底盖挺脏了

据说是煮粥溢出来导致的

粗看电源板没有烧毁的痕迹

在线测发热盘,正常

看来不加热是在控制输出方面

再次离线测量,确认发热盘没坏

不然就没得修了

断开保温发热带的插头

测量好像没问题

换量程也没问题

测锅底磁钢

温度传感器

另一个温度传感器

压力开关貌似也正常

看看继电器有没有问题

继电器线圈正常,触点也没有短路

怀疑这几颗可控硅有问题,

上电贸然测试,切换到保温模试,

保温带输出正常,继电器啪啪啪,看来继电器是用来控制保温发热带的
可控硅控制主发热盘,
切换到正常煮饭程序,依旧没有电压输出,很大可能是可控硅挂了

这种板子涂有三防漆,维修不方便,还是直接换板子吧,

业余选手技术有限,
现在快递已经不收了,让同事节后采购板子更换
既然拆开了,就顺道清理以下,坐等节后再维修吧

完~

预祝大家春节快乐

网友A:
羅時豐

無言的結局

作詞:卡斯
作曲:劉明瑞
女聲:林淑蓉

(女)曾經是對你說過這是個無言的結局 隨著那歲月淡淡而去
  我曾經說過如果有一天我將會離開你 臉上不會有淚滴

(男)但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 我怎麼能夠怎麼能夠埋葬一切回憶
  啊~讓我再看看妳 讓我再說愛妳 別將妳背影離去

(女)分手時候說分手 請不要說難忘記 就讓那回憶淡淡的隨風去
(男)也許我會忘記 也許會更想妳 也許已沒有也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羅時豐

無言的結局

谢谢大佬捧场并献上优美歌曲哈哈哈哈,特地百度了一下

网友B:
哈哈,螃蟹万用表啊,还带铁爪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螃蟹万用表啊,还带铁爪子

木办法啊,十多年前散件组装的万用表,屏幕处塑料壳老化了,断码,只能用金属夹住,没有更好的办法固定了,要是有n型夹具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木办法啊,十多年前散件组装的万用表,屏幕处塑料壳老化了,断码,只能用金属夹住,没有更好的办法固定了 ...

还不赶紧扔了,拿出来装穷,我们也不同情你,我们只和土豪做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赶紧扔了,拿出来装穷,我们也不同情你,我们只和土豪做朋友!!! ...

那可是我第一只表,有纪念意义的,喜新厌旧也不好吧,哈哈哈哈哈

网友C:
谢谢分享。。。。大婶偷懒了?还有一个星期才过年,就不发贴了?另外,要换块新表过年了。。。

网友D:
万用表戴了这么多耳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大婶偷懒了?还有一个星期才过年,就不发贴了?另外,要换块新表过年了。。。 ...

谢谢温总捧场,哈哈,进入放假模式啦,节后搞厉害的
哈哈哈,新表就是论坛那个OW18B呀,平时舍不得用咧,还是炮灰表用得爽,见笑啦

网友E:
会不会是显示板的模块有问题,导致可控硅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戴了这么多耳环?!

那个屏幕断码,要用手压一下才显示完整,没办法,只好从塑料夹子里拆了几个金属环弹簧夹住,丑是丑了点,好使啊,第一块表,不能抛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显示板的模块有问题,导致可控硅关闭?

我猜要是单片机板子有问题的话程序应该跑不动了,但也有可能。
节后让同事买块电源板换上试试看,运费险。
若是故障依旧,那就退了,再换单片机板的话成本就有些大了,希望只是小问题吧

网友F:
这下同事可以愉快地换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下同事可以愉快地换锅了

谢谢捧场,他倒是已经买好新锅了,
也是个简朴的人,觉得旧锅要是简单修一下留着备用也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猜要是单片机板子有问题的话程序应该跑不动了,但也有可能。
节后让同事买块电源板换上试试看,运费险 ...

我有一个电饭锅就是这样的:程序没有问题,但是跑到加热就直接显示【E4】,检查温度开关没有问题,三极管8050没有问题,只能怀疑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电饭锅就是这样的:程序没有问题,但是跑到加热就直接显示【E4】,检查温度开关没有问题,三极管 ...

这倒是有可能,只能换主控模块看看了。
同事的锅是不加热,跑完程序不报错,但就是米是米水是水,没变化,
俺也不是专业维修师傅,只能简单排查故障各种换板咯,哈哈

网友G:
继电器有动作的话单片机一般没问题,我修过一个继电器没动作,单片机程序正常的,最后发现是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引脚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继电器有动作的话单片机一般没问题,我修过一个继电器没动作,单片机程序正常的,最后发现是单片机控制继电 ...

那样的话就只能换主控板了,据说这种便宜单片机都是一次性的。
等节后恢复快递了让同事下单新的电源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继电器有动作的话单片机一般没问题,我修过一个继电器没动作,单片机程序正常的,最后发现是单片机控制继电 ...

我是个空调扇,自用的,加了外置开关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