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卡成功的固态,使用几天又掉盘了,怎么办?

楼主(2019-01-29):
原贴地址:2258xt+intel片 开卡成功 但笔记本不认

2258xt+intel 4贴片的120G固态,用着用着笔记本不认了,找不到硬盘了,翻看了一些教程后,学着开卡并且成功了,但现在用了一段时间又找不到盘了,

这是固态硬盘的问题,还是笔记本主板的问题啊?

如果我自己换一块别的固态,还会不会在掉盘呢?

请老师傅给分析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吧

网友A:
硬盘颗粒有问题概率大   或者你开卡的设置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颗粒有问题概率大   或者你开卡的设置不太对

也就是主板没有问题是吗?换一块固态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开卡设置问题,闪存坏块要处理好,坏块太多不稳定的。

网友:
换块机械硬盘,用一段时间没问题就说明笔记本主板没问题
颗粒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rdt做不过去的!一直出错

网友B:
闪存颗粒有问题,要么是坏块过多,要么是漏电增大,建议把第一片和其他的调换个位置,再跑rdt,开卡设置容量选自定义改小一点,op空间留大点,备用块留多点,开卡完跑几次圈,屏蔽一下没抓干净的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颗粒有问题,要么是坏块过多,要么是漏电增大,建议把第一片和其他的调换个位置,再跑rdt,开卡设置容 ...

看着好复杂啊,新手表示一脸懵啊,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呢?

网友:
开卡设置问题,芯片应该是坏块太多,在重新开卡一次,把坏块屏蔽好

网友(2020-04-24):
对于这种闪存拆下来做U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