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19首拆 - 拆个酒店用的插卡取电开关

楼主(2019-01-29):
姐夫的装修公司不做了,去撸了点开关面板回来,其中就有这个取电开关,以前一直以为这种里面只是一个按钮开关接继电器,拆开后才发现其实不是
这么简单,应该是带感应的,下面上图

没用过,没包装放在仓库里有点氧化了

前面板拆下来,

背面
负载功率延迟3000w跟不延时5000w是什么鬼,不动,还请大神赐教

打磨的芯片

背面基本没什么原件

正面就是一个继电器跟阻容供电
一直有一个疑问:不知道这取电开关使用是不是只能用酒店的感应卡,普通磁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磁卡不行吧,至少得有线圈芯片

网友A:
早期的房卡取电插座,里面就是个触点开关,插磁卡、身份证、名片啥的,都能实现插卡取电的效果。
再以后,变成有RFID线圈,判断是否有卡感知,来实现取电。
现在的则更进一步,需要读RFID卡编码了。插座和门锁一样,有个对应的编码。要读到写入了这个编码的RFID卡,才接通供电。酒店的总台系统,知道工程部汇总的各房间所需要的编码。在旅客入住的时候,把房号对应的编码写到RFID卡里,房客才能刷卡开门。
你拆开的这个,外壳上没有标注取电码,应该是上面所说的第二种情况。要判断你是否能感知到卡,来决定是否供电。所以可以用各种卡来试,比如说公交卡、食堂饭卡或者浴室洗澡卡什么的。磁条卡,不行。
如果你的运气好,遇到的是更新型号的插卡取电开关,则没有固定的编码贴纸啥的在外壳上显示。而是在上电的时候,自学习的。就是说,开关安装好以后,施工人员用能解锁房间门的门锁的卡,去插一次。以后插座就赋值成只认这个门卡了。

网友:
这个是后面比较新的那种了,必须用感应卡,以前是光感的,塞张纸什么就行了。

网友B:
有单片机的,应该是读取卡片信息的

网友C:
感觉是125khz的RFID,类似与澡堂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房卡取电插座,里面就是个触点开关,插磁卡、身份证、名片啥的,都能实现插卡取电的效果。
再以后,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单片机的,应该是读取卡片信息的

是啊,没想到小小的取电器都这么先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125khz的RFID,类似与澡堂那种。

没去过澡堂,就在宾馆酒店里见过

网友D:
负载功率不延迟3000W   是指长时间(连续工作)工作的最大功率
负载功率延时5000W   是指短时间(通电几十秒就延时断电)工作的最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功率不延迟3000W   是指长时间(连续工作)工作的最大功率
负载功率延时5000W   是指短时间(通电几十 ...

谢谢,原来是这样啊
:handshake:victory:

网友:
早期的插一张广告卡片,电源就能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