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柜查漏点,割开铝片后,铝片如何粘还原?空调内机总烧保险,为什么?

楼主(2019-01-29):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冰柜查漏点,割开铝片后,铝片如何粘还原?

还有,格力空调KFR-26GW/K  内机总烧保险,为什么?如何修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锯开铝片?开背吧?发泡胶重新发好啊,,总烧保险,,看是开关电源的还是变压器的,,,查初级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开铝片?开背吧?发泡胶重新发好啊,,总烧保险,,看是开关电源的还是变压器的,,,查初级电路啊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看过一位师傅维修冰柜,是把冰柜的铝片用裁纸刀切开,但冰柜最下方铝片留20毫米,用于盛水,来检测哪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看过一位师傅维修冰柜,是把冰柜的铝片用裁纸刀切开,但冰柜最下方铝片留20毫米, ...

看漏啥,要是制冷剂慢漏恐怕要加荧光油,用紫外灯找。
漏水就简单得多。

网友(2020-05-03):
自己修,漏水还可以,漏氟没工具

网友:
冰櫃開背後,處理好一切故障,含發泡保溫部分后,用鋁膠帶沾上,修補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