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同事给的华为P6手机

楼主(2019-01-29):
同事给的华为P6手机
这手机开机正常但识别不了SIM卡拆开看看,这手机原来被拆过
外观

拆之前要先把TF卡和SIM卡托退出

后盖无螺丝纯卡扣设计(后盖是铝合金的)

拆电池和主板前要先把这金属压条先拆下

先拆下电池避免短路烧元件

底部所料挡板

拆下主板的中框

中框上还有些元件触摸IC等

喇叭、咪头(麦)、天线

主板

震动单元

摄像头

SIM卡座和TF卡座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

元件和IC

装回开机正常还是识别不了SIM卡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当平板用啊

网友A:
可能基带挂了不识别SIM了?
木牙膏了,回头补

网友:
很奇怪的毛病

网友B:
如果不是卡座的问题,就有点难搞了。

网友C:
我怎么觉得卡座里的触点有问题啊,修过吧!!!

机器是先焊的内芯,再装外壳的。我注意到内芯貌似焊点很麻。。。
P7是中卡的, 容易出现卡贴或还原套。深度挖的不好,很容易刮到内芯的触脚。   其实现在的三合一原装卡也容易掉芯导致钩到。

网友:
建议刷机试试

网友D:
微距是用什么相机拍的?

网友E:
能刷机试试,或者还原出厂,我原来有个中兴的也是不识别卡,在网上查都说是字库芯片坏了
说是那批三星的芯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基带挂了不识别SIM了?
木牙膏了,回头补

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楼主:
这平板太小还是当个小巧的MP4用吧

楼主:
就是很奇怪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卡座的问题,就有点难搞了。

反正我是搞不定的

网友:
这个是P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卡座里的触点有问题啊,修过吧!!!

机器是先焊的内芯,再装外壳的。我注意到内芯貌似焊点很麻 ...

我用放大镜看了没发现异常啊

楼主:
刷过了刷了几个系统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距是用什么相机拍的?

嘿嘿手机加了一片废相机的镜头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刷机试试,或者还原出厂,我原来有个中兴的也是不识别卡,在网上查都说是字库芯片坏了
说是那批三星的芯 ...

恢复过没用然后刷了几个系统还是一样

楼主:
那就是P6吧搞错了

网友:
点一下评分,果然还是没有牙膏。。。
当个备用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