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同事MM修一个暖风机

楼主(2019-01-29):
同事MM说不小心一脚踢翻了,再打来就没反应了。
一个是温度高低的,另一个档位的

打开了

同步电机控制左右转动2.5/3r/min,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吹风的风扇

散热器

问题就在这里,下面的防倒开关移位了,所以一直在断路

网友A:
交流同步电机带减速齿轮,交流电的频率是50Hz时每分钟转2.5圈,60Hz时每分钟转3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同步电机带减速齿轮,交流电的频率是50Hz时每分钟转2.5圈,60Hz时每分钟转3圈。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先锋暖风机,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

网友:
同步电机里面的减速齿轮好多的,这个减速比2.5转的劲道应该很大。

网友:
这货功率好像是抵挡800W,高档1600W,高档太热,低档又不给力,我有一台给我哥放单位去了,作为空调柜机的补充

转速2.5-3.5r/min每分钟转2圈半到3圈半之间

网友B(2020-12-06):
我们交流电不都是60Hz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交流电不都是60Hz吗?

中国的交流电是50Hz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