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锯拆PHILIPS LED灯泡

楼主(2019-01-29):
PHILIPS----LED灯泡坏了,不好拆,只能上锯拆之。。。。。。

完!谢谢观看。

后续换灯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9

网友A:
这个驱动可以留着

网友B:
我有一个一元钱买的led也是灯珠烧了,我直接焊了个大粉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一元钱买的led也是灯珠烧了,我直接焊了个大粉团上去。

供应那0.5W的更便宜,最低好像能到0.2元一颗,500颗起批随机混批,挑一些万能表点亮效果好的全换上。

网友C:
好好的干嘛要剧,应该无损拆开

网友D:
这玩意就没想着能无损拆开维修,辛苦

网友E:
飞利浦灯具相对质量不错

网友:
灯壳用料很足

网友F:
偶拆过飞利浦2.5W3W,灯罩可以掰开的

网友G:
谢谢分享,拆的够彻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驱动可以留着

驱动留着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一元钱买的led也是灯珠烧了,我直接焊了个大粉团上去。

找个灯珠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的干嘛要剧,应该无损拆开

没办法无损拆开,胶粘的狠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就没想着能无损拆开维修,辛苦

胶粘的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利浦灯具相对质量不错

灯坏了几个,都是有一个灯珠烧了,可有折腾的了。

楼主:
驱动板还不错,就是灯珠不行,还是电流有点大,这灯没用多久,大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偶拆过飞利浦2.5W3W,灯罩可以掰开的

这个5W的是胶粘的,只能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拆的够彻底了。。。。。

感谢鼓励,好奇所至。。。。。。

网友:
飞利浦灯泡可以无损拆开,那个胶和704差不多
LED灯珠是3串9V/6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