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一个拆散了的得力塑封机

楼主(2019-01-29):
昨天,HR办公室的塑封机卡住了,东西拿不出来了,当时我休假,HR MM就大力出奇迹,自己把它给拆了,结果装不上了。
今天拿来复原一下。

deli 3895

结构很简单,四根胶辊,配合同步电机可以正反转。

巴掌大的一块小主板

uA741 仙童通用高增益运算通用放大器

面板,左边是切换塑封还是冷裱,其实就是控制发热丝的开关
中间的切换正反转
最右边是电源开关。
塑封时正常操作,先打开电源开关,切换塑封,到达设定温度时,工作指示灯亮,这时就可以把纸从前面放入。

温度表

上下两个发热管,照片里看得不清,白色的线是测温的

同步电机10r/min,是不是每分钟转10圈?

网友A:
同步电机正反转切换,好像类似洗衣机洗衣桶的定时器模块,切换启动绕组和启动电容位置。

网友B:
看起来很结实,还可以再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电机正反转切换,好像类似洗衣机洗衣桶的定时器模块,切换启动绕组和启动电容位置。 ...

原理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结实,还可以再用几年

是的,打算今天抽空再装回去

网友:
真跟我修的那根一样

网友(2019-09-23):
材料蛮牢固的

网友:
用得比较苦的一台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