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乐能60V/20AH 电动车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1-29):
怎么连个电源管理芯片都没有

网友A:
背面那个就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那个就是吧

恩恩,发现了

网友:
这个怎么没看到3842 光耦呢?

网友B:
难道用那个小变压器代替光耦

网友:
顶顶更健康,我家的电车充电器散热风扇噪音大

网友C:
用全桥的充电器还真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发现了

背面那个可能是贴片的3842?

网友:
目测是个山寨

网友:
背面那个贴片是什么?

网友(2022-03-05):
v3  v4   那三个三极管大约什么型号?

网友:
应该是top芯片的,直插芯片,背面那个可能是358?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全桥的充电器还真不多

是桥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用那个小变压器代替光耦

这个充电器的电路结构与一般充电器不同, 与我修过的恒宝有点类似, 芯片的gate输出连到小变压器初级,小变压器的次级连到mos管的1脚, 实现开关控制, 起到高低压的隔离作用。

网友:
背面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是不是被打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