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抛砖引玉:老王家智能插座进TTL图解(Dr.Kon DK-P-7)

楼主(2019-01-29):
转自隔壁坛,id:dalinlyz,xRAIN,感谢二位的开发
老王家的空调智能插座,后台倒闭,app不能用,wifi接入,有红外收发,有温度感应,电量统计,ralink rt5350芯片。

插座拆机图,Dr.Kon 控博士 DK-P-7

RT5350F

TTL连接

PUTTY设置,然后就可以进ttl了

另外,插座的网关10.10.10.254
密码(横杠是两个下划线)
Login=drkon__
Password=__drkon__xier__yp__

PCB正面的s1~s4可以接usb插座,s2是D-,s3是D+

能进ttl,能接usb,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玩,比如电量统计什么的

网友:
不太懂这个,
谢谢分享,坐等大神

网友:
大概逻辑,stm8通过相关电路 开闭插座控制空调开关,测量电压电流,计算功率及功率因数。。wifi模块就是个联网的,stm8通过at指令控制wifi连到局域网或者手机,分配指定ip,通过透传或私有协议跟app通讯。。。能找到他们的协议包最好,不能的话,自己重新写这部分,需要功率校准什么的有点烦

网友A:
谢谢分享 隔壁论坛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隔壁论坛是哪个?

同问? 矿坛还是手电?

网友B(2019-03-24):
还有人玩吗?勉强添加进去了,或许没有个人信息,或许没得到服务器的受权,连个温度都看不到。在终端模拟器中输入am start -n com.drkon.smarthome/.HomeActivity就可以打开APP到这个界面了,然后按说明书操作吧。

网友:
这个是工程模式am start -n com.drkon.smarthome/com.Bronze.EnginnerMode.EnginnerModeMainActivity

网友:
楼主也不说说是哪个隔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人玩吗?勉强添加进去了,或许没有个人信息,或许没得到服务器的受权,连个温度都看不到。在终端模拟器 ...

进了程序能看电量了吗?请问app哪里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了程序能看电量了吗?请问app哪里下载

搜索控博士 1.3就可以搜到了,怕被删,单独回复你链接吧。
温度都看不了,感觉电量也危险,我没用过电。不过可以进入电量的统计页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进了程序能看电量了吗?请问app哪里下载

https://mip-mdpda-com.sm-tc.cn/c/mip.mdpda.com/app/apk4296100.html
对了,安卓4.0的机子可以看到登陆界面有注册和忘记密码的按钮,安卓7.0的机子没有这两按钮。我是用7.0的机子试的,你若是有低版本的安卓系统手机,就拿低版本的试吧

网友:
貌似插座铜片上带取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mip-mdpda-com.sm-tc.cn/c/mip.mdpda.com/app/apk4296100.html
对了,安卓4.0的机子可以看到登陆 ...

服务器都没了,看到登录按钮什么的没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器都没了,看到登录按钮什么的没用啊

我胡乱猜测的,怕不兼容。
我添加完插座,然后他会让我选择连接指定的WIFI,选择后返回后,就跳到主界面了,也出现开关了,然后就一直转圈,最后跳出配置失败,让按设备的复位键。

网友:
功能设计的比较完善,电源部分做的还不错,但整合度很差,一看就是个试制品;智能家居现在活下来的企业很少,所以很多朋友想尝试的时候都推荐买小米,大树底下好乘凉,智能家居这块业务对小米现阶段一定是亏损的,但是他活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www.hi-pda.com/forum/viewthread.php?tid=2472561&extra=page%3D1

链接的论坛注册过不了审核,这贴的楼主还在玩这个插座,另外一帖有地址吗?游客看不到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楼主(2019-05-25):
引用 网友B:
链接的论坛注册过不了审核,这贴的楼主还在玩这个插座,另外一帖有地址吗?游客看不到 ...

另一帖没啥实质内容。https://www.hi-pda.com/forum/viewthread.php?tid=2472561

目前也就接个usb插座,无线读取。感觉没啥用

网友(2022-12-01):
智能开关是个生态,需要资源整合,所以不折腾,直接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