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阻最后一环是黑色?

楼主(2019-01-29):
拆解了一个电源,发现输入的地方有个电阻是5色的,但是最后是黑色,不知道为什么?菜鸟一个,求大神解释。
10欧姆。

网友:
L1是电感,一般电感是绿色底。至于灰色的电阻,黑色好像是精度很差的类型

网友:
精度为20%的电阻

网友:
旁边已经写了L1,是电感不是电阻。

网友A:
估计楼主问的是红圈里的电阻,不是角落里的L1。

网友:
把它当作四色环电阻看就是了。。。。。

网友:
黑色是20%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问的是红圈里的电阻,不是角落里的L1。

还是你了解我。就是这个。明白什么意思了。就是垃圾精度电阻呗。

网友B:
那是功能环,表示特殊功能的。
图片这个电阻,是保险电阻。

网友:
到现在都不能确定五环的,从那一头看

网友(2019-10-21):
引用 网友B:
那是功能环,表示特殊功能的。
图片这个电阻,是保险电阻。

讲解到位,是保险电阻。

网友(2021-09-01):
1W 10欧的保险电阻,精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