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今天帮人换厕所角阀、龙头等,人都差点整晕了,锌合金害人不浅

楼主(2019-01-29):
全都是锌合金的,这样的厂家还能继续成活,天理难容,还有发明用锌合金制造水暖产品的,也该受到谴责。

网友A:
这种战利品拿去又有什么用

网友:
辛苦了。战利品垃圾桶伺候。

网友:
帮客户换的还好 我今年不回去老家过年  我亲戚昨天就叫我回去帮他弄监控   我们懂维修 一回老家  亲戚都叫我修理这个那个 很烦

网友:
确实这是一件悲催的事情

网友:
这样GDP就上来了。

你们都不爱国!

网友B:
干过这种活都知道,取丝神器少不了,锌合金件用久了就很容易烂,拧必断。

网友:
所以俺过年都不回老家

网友C:
那个断头螺丝取出器还神器  我们房东就把隔壁那货的断掉的外丝直接在取出的时候宁的吧PP-R的热熔内丝弯头都搞爆了 然后只能砸墙  正确的操作方法是锯条由内往外锯破断掉的   锯2-3个口 然后平口起子敲掉     另外这玩意取螺丝也是坑 本来还可以钻孔攻丝  结果拿这玩意搞断在里面了钻也钻不动了

网友:
偶也帮过一次,没断丝取出器,用钉子剔出来的,真的是搞惨了

网友:
就会生产这些垃圾的,害人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战利品拿去又有什么用

3楼已经帮我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过这种活都知道,取丝神器少不了,锌合金件用久了就很容易烂,拧必断。 ...

有窍门的,就是取丝器受力后用锤子敲击取丝器,一边拧一边敲,原理就是震动取丝器。原来一使劲拧,把PPR的螺纹拧松了,事情越搞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断头螺丝取出器还神器  我们房东就把隔壁那货的断掉的外丝直接在取出的时候宁的吧PP-R的热熔内丝弯头都 ...

前几次也和你说的差不多,搞爆、砸墙、用钢锯条都干过,今天是用锤子敲击取丝器,一边拧一边敲,

网友D:
直接换阀芯  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阀芯  省事

还换阀芯,说夸张点,挨到就烂,可能你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窍门的,就是取丝器受力后用锤子敲击取丝器,一边拧一边敲,原理就是震动取丝器。原来一使劲拧,把PPR ...

多谢分享经验,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换阀芯,说夸张点,挨到就烂,可能你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产品。

我遇到过墙内装锌合金弯头的,一拧水龙头就直接断开两段,只能凿开墙处理,十分气人。

网友:
没有短丝器,可以用什锦锉或锯条。先锯或锉一小口,小开口解刀溜边砸出

网友:
我弄过这种断在里面的合金角阀,取丝神器一上,直接把断丝憋紧在牙里头了,最后还是要上锯条慢慢来。次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