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SPgo扬声器无声维修 - 2019年第一帖

楼主(2019-01-29):
最近咸鱼上收了两台PSP1000和一台PSPgo半尸体机;PSP1000故障都是外接电源可以开机,换了用电池供电反而不能开机,这种情况是因为冲着电玩导致电源IC MB44C012损坏,直接更换就可以排除故障;

1. PSP1000主电源IC下图:

2,另外一台PSP1000的故障是摇杆左右正常,上下无反应,在排除摇杆IC虚焊的情况后,直接更换该芯片即可;

PSPGO故障是扬声器没有声音,耳机声音正常。网上百度了一下,类似问题很多。

但是网上关于维修的相关案例很少,根本无从下手,自己也是第一次接触PSP游戏机维修,鉴于自己之前手机的维修经验,没有相关原理图和点位图资料,只能根据IC功能判断维修。下图为PSPgo网络上的拆机图;拆机教程:https://www.ifixit.com/Teardown/PSP-Go-Teardown/1124/1
主板A面:

主板B面:

3,找到音频解码IC 型号42L52CN;百度找到芯片资料:

芯片框图:

可以看出,外放是由芯片直接驱动,和耳机驱动信号是独立的,可以直接测量4-6和7-9排除排线断线问题;最关键的是找到耳机模式和外音模式切换引脚(speaker/headphone switch):默认高电平1.9V为扬声器外音模式;插入耳机低电平为耳机输出模式;

4,上图为IC引脚图,先测量31脚切换开关是否为高电平1.9V;如果有高电平,则接着测量扬声器的驱动供电引脚5和8,应该会有2.5V左右电压,如果没有可以直接飞线到34引脚;因为VP就是由VD转换过来的。至此没有外音的问题就可以圆满解决。

首先声明一下,自己不是专业维修,平时也是爱好数码产品,维修完成满满成就感!维修经验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A:
go还可以玩玩,1000没啥搞头

网友:
1000可以做电子闹钟了,,买个架子放那里还是挺好看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还可以玩玩,1000没啥搞头

玩游戏都是通吃的!

网友:
不错,有理论基础

网友B(2019-06-02):
楼主,我一台PSP2000,前段时间还开机玩的,这两天忽然无法开机了,装上原电插电源亮红灯显示充电,但是无法开机,拔掉电池直接用电源也无法开机。开始怀疑是开关板坏了,淘宝买了组装开关板装上还是如上症状,不知道是哪个零件坏了。。。。。现在这玩意想要送出去修都不知道去哪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一台PSP2000,前段时间还开机玩的,这两天忽然无法开机了,装上原电插电源亮红灯显示充电,但是无 ...

想修可以联系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修可以联系我

楼主我的PSP2000借给朋友用。他用别的充电器给主机充电。电池被锁死了充不进电。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PSP2000借给朋友用。他用别的充电器给主机充电。电池被锁死了充不进电。如何处理? ...

电池一般不会锁死的,估计是冲坏了,或者过放了,。要拆开激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一般不会锁死的,估计是冲坏了,或者过放了,。要拆开激活

收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修可以联系我

如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