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辛士达120G SSD固态硬盘拆解,看值不值的买

楼主(2019-01-29):
论坛里有过一个辛士达120G的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4645,我拆的这个大白鲨版本不一样了,换颗粒了,大家看看是不是正片,价格便宜,值不值的买
跟240G的用的一样板子、主控
主控:SM2258XT
闪存用了两颗海力士的:SKhynix H27QFG8VEC8R

网友:
这还不简单,直接上量产软件看识别号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楼主这个牌子的固态硬盘好用吗

网友:
这个品牌没有听说过。

网友A:
HY,。F17制程TLC 好像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Y,。F17制程TLC 好像是

这是单颗64GB的 MLC闪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单颗64GB的 MLC闪存

2258xt是不会搭配MLC闪存的,所以了解一下刮刮乐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58xt是不会搭配MLC闪存的,所以了解一下刮刮乐

看这个型号是TLC还是MLC 谁告诉你说2258XT是不会搭配MLC闪存的?还刮刮乐,这个型号的闪存我手里20片都是过测试架的。显示的存储介质就是M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58xt是不会搭配MLC闪存的,所以了解一下刮刮乐

不是刮刮乐。。。是白片(黑片?)打标。。。这批料我朋友见过,左下角那一行串码是原厂打的,然后上面一片白。。。。我朋友准备在上面打一个大大的龙或者发真的要知道实际型号要上精灵之类的才行,应该是TLC

网友C:
型号是MLC,你保证芯片和上面标号一样吗?就算是七彩虹之类的大厂都有打标货,像这种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小厂你也敢相信他用的就是正片。
首先,2258XT能配MLC这是肯定的,但是这种小厂能不能拿到MLC版的开卡软件就是个问题。就选慧荣给了,那好了,用2258XT配MLC,他图啥,2258XT本来就是走低档路线的,一向都是啥便宜用啥,所以市面上2258XT基本上都是配的TLC,还全是3D-TLC,连2D-TLC的都舍不得用,何况用MLC。
其次,就算厂家大方,用的是MLC,那还不得满世界的吹,为何标签上一个字都没标
大白鲨120G原来用的是2246XT配英特尔MLC,所以店面都标注是MLC的颗粒,SMI的主控。但是国内厂家的德性就那样,开始评测用的是最好的,量产的就次一点,接着再产的就全是垃圾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人相信这种厂家的信誉,真的认为2258XT配了MLC闪存,呵呵,这种智商还是别玩电子产品了,很危险的

网友:
楼主,用开卡软件上下闪存ID吧,我也想看看厂家是不是超级有良心用了MLC闪存

网友(2019-06-19):
引用 网友C:
型号是MLC,你保证芯片和上面标号一样吗?就算是七彩虹之类的大厂都有打标货,像这种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小 ...

你要知道你什么价格买什么货,又想价格便宜,又想要好货,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