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伟泰克双速充电钻0V锂电池修复,座充加NTC检测极成功检测

楼主(2019-01-29):
坛友suolide送充电钻前几天收到(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23),可能库存久远的缘故测试锂电池0V,拆开试着修复一下看看还能不能利用。
      更新:16楼之后更新座充加NTC检测极试验过程 成功。

拆开后看到保护板还不错有16脚控制芯片,比起论坛比较火的什么海鲜钻等等的保护板好多了,刮去胶看见芯片是8245,查了一下资料结合本保护板画出保护板电路图试着修复一下。

伟泰克双速充电钻锂电池保护板电路图

保护板芯片上了胶

刮去芯片上的黑胶型号拍不到,实际对着光线能看清是8245

两个D403场管,据说一个控制充电另一个控制放电,一个康铜丝采样电阻一个70度的温度保险。

拆下保护板试着修复一下,使用一恒压恒流电源先设定电压2V电流50ma慢慢充,然后再慢慢提高电压和电流直到达到要求,中间省略一万字。。。

。。。。。。

3只锂电池分别修复后,把保护板原样再焊接好装回壳子

测试一下电压12.44V

装到充电钻上空转一下看看

找个钻头安装上,钻木头看看。

钻过木头后拿下电池,使用本机带的座充充电看看,由于座充带检测极而锂电池保护板端没有对应检测不能充电

座充拆开刮去黑胶,这个芯片型号能拍的清楚,但是没有找到资料,后面慢慢研究怎么把充电控制板或者座充上弄个假的检测骗过芯片的检测。

总之这个伟泰克双速充电钻真的不错,再次感谢坛友@suolide

网友A:
座充中间貌似接热敏电阻的,这个电池看板子也有热敏电阻,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开路了,实在不行接不同电阻试试
木有牙膏了,等送货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座充中间貌似接热敏电阻的,这个电池看板子也有热敏电阻,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开路了,实在不行接不同电阻试试 ...

控制板上那个不是热敏电阻应该是70度保险,充放电过热到那个保险断开后11脚断开了,资料显示11脚是控制充放电控制端。

网友B:
还是要仔细研究一下电池保护板,看看检测极是接哪个焊点的。要是有完整的电池就好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仔细研究一下电池保护板,看看检测极是接哪个焊点的。要是有完整的电池就好办多了。 ...

电池控制板的图已经画出来了,就想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在电池控制板上引出检测极但是无从下手,主要充电器芯片找不到资料。如果知道充电器检测原理可以试图改造骗过检测。  另外有坛友收到的充电器比这个差点好像里面只有几个电阻,可以猜测用个12.6V 600~800ma的电源直充也可以,靠电池控制板来控制充电。------------

   座充检测端测试在19楼,已能充电。

网友:
给电芯单独充电可以不取下保护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板上那个不是热敏电阻应该是70度保险,充放电过热到那个保险断开后11脚断开了,资料显示11脚是控制充 ...

嗯,偶把温度保险左边那根黑色线看成热敏电阻了。看座充应该是接NTC的,座充中间检测端到地接10k电阻先试试

网友:
朋友的工具镇不错!

网友C:
        優秀文章,满分并砸专家,图纸很详细,看样子座充上还有个类似单片机的玩意.ABOV单片机MC95FB204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偶把温度保险左边那根黑色线看成热敏电阻了。看座充应该是接NTC的,座充中间检测端到地接10k电阻先试 ...

接了10K  2.2K试了不行,对地短接也不行,检测脚空载有5v电压 ,这个5V好像单片机9脚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優秀文章,满分并砸专家,图纸很详细,看样子座充上还有个类似单片机的玩意.ABOV单片机MC95FB204R  ...

兄弟有这个单片机资料没有,或有什么思路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有这个单片机资料没有,或有什么思路指点一下

木有单片机的资料,
指点谈不上啊,俺是小白过来学习滴,
哈哈,看座充的板子像是一个50毫欧电阻对电流采样,配合431基准,单片机控制B772管子完成恒压恒流充电?然后中间的TH监测温度,想不出来比较好的办法啦。
要是我就从电池包引出一个4pin的平衡插头,直接平衡充电,哈哈,我比较懒==================================
又仔细看了一下电池包的板子,好像连到座充只有正负极,中间的TH没有金属片,可以试试元首ljlun的方法,在座充上引出来两根线,一根接地,一根接座充的TH,外面接一个可调电阻,10K或者更大的,插入电池后拧电阻器,从大往小拧,骗过单片机的温度监测。
电池包那个70度温度保险只是高温断电用的,充电温度监测需要NTC电阻,那个10K的可调电阻就是充当NTC欺骗单片机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了10K  2.2K试了不行,对地短接也不行,检测脚空载有5v电压 ,这个5V好像单片机9脚输出的。 ...

偶也试了10k确实不行,偶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也试了10k确实不行,偶再研究一下

兄弟,11楼回复你说10K不行其实不完全正确,接了10KNTC会断续充电,只不过当时巧合没充电,也就是充电是间隔一点时间时断时续

楼主:
不知为什么会间歇性断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为什么会间歇性断充

偶接了10k,一直闪绿灯(不接也闪),触片两端没电(没电池可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接了10k,一直闪绿灯(不接也闪),触片两端没电(没电池可插)

必须插电池才能充电,像13楼说的那样用10K电位器调节也是断续充电。

楼主:
难道这个座充是“脉动”充电?
试验如下:可以在检测端(紫线)与负端加10K的NTC或10k电阻小点也可以,这样可以充电,要插上电池才有输出,不插电池空载测不到电压;不过充电时不是一直充的,充大约11秒左右停11秒左右…直到充满转绿灯。

网友:
感觉可以试试更大阻值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