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电脑不启动,拆开清灰

楼主(2019-01-29):
过年回老家,听侄女说家里的老电脑不能启动了,拆开看下吧。
先看下机箱正面,能用成这样,我也是无语了。

上面,灰尘真多,买来就没清理过

看看里面吧,也是灰尘不少

再来

散热器,灰都堵住孔了

硬盘拆下来,标签已经看不清了

另一边也拆开看看

清理过后的,没有专用风机,电吹风吹的,将就下

干净多了

硬盘

内存 12年配的,有些年头了

清理后电池拨掉一会儿装上就能开机了。

网友:
这机器看着配件用得都悬....

网友:
电源换了吧

网友:
一年之计在于吹灰

网友:
得搞个固态了,不然775平台真没法用了

网友(2019-07-03):
应该谁电脑城配的最垃圾配件  杂牌机箱+电源 +昂达光秃秃主板(都没几个电容)。。。

网友A:
无语了,山寨电源、山寨散热器,三线主板、三线内存,居然能挺这么多年。这电脑怕是接近10年了吧,775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语了,山寨电源、山寨散热器,三线主板、三线内存,居然能挺这么多年。这电脑怕是接近10年了吧,775的板 ...

十多年了,这就是坑熟人啊,我二姐的同学给她配的。

网友:
10多年了,机器没啥问题也可以了,搞个固态装上吧,现在固态也便宜

网友:
这个,吹吹灰就行了,不值得再投入了。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水洗了……

网友:
这个配置 多说100W,啥电源不行?这么低的功耗,难道还要航嘉1200W?   昂达主板也没有那么垃圾,这平台用昂达很正常啊,主板几乎不影响性能,难道非的上华硕微星?内存条金泰克也不错   现在很多电脑城还在卖  售后很好。。既然找同学  肯定是为了少花冤枉钱,那低配很正常啊 ,要不然到电脑出出天价,很容易就买到高端机了~

网友:
主要还是看当时的价格,这配置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比我去年清理的一台干净多了!

网友:
饭店后厨用过的主机

网友:
昂达G41主板,估计当时性价比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多年了,这就是坑熟人啊,我二姐的同学给她配的。

赤裸裸被坑了 全用最垃圾配件   读书时候我哥朋友给我配电脑 好歹给我安了三星crt+一个华硕丐板+华硕最过时显卡。不过机箱电源键鼠一般都是给杂牌,这块可以抠出利润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多年了,这就是坑熟人啊,我二姐的同学给她配的。

那也要看当时花了多少钱,是不是行情价,如果预算极低硬拼出来的,也不能说是杀熟人。

网友:
看标签12年,怎么都该配个H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要看当时花了多少钱,是不是行情价,如果预算极低硬拼出来的,也不能说是杀熟人。 ...

差一点4000,你觉得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