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NOPUO LED球泡,没有拆焊台照样换灯珠,要么用尖嘴钳碎灯珠,要么学我

楼主(2019-01-29):
拆修LED球泡,没有拆焊台照样换灯珠,要么用尖嘴钳钳碎灯珠,要么学我做。

之前有坏灯珠不良的球泡,大家还记得吗?

左上角内圈有一个LED灯珠里面烧黑了。

看在它有厚厚的散热片的份上,修一下吧!

要更换上去的灯珠,年末了,找不到一样的灯珠,凑合吧!

更换烧黑的灯珠

发现这货死的灯珠还真不少,低估你了。

有大功率烙铁的可以学我这样用脱焊法把灯珠焊下来。

其实就是把整个灯珠加热到锡的熔点,灯珠就下来了。

没有打功率烙铁的,可以用尖嘴钳把坏灯珠剪碎,分成两个焊点就好汉下来了。

上面没有几个灯珠竟然更换了5个灯珠,上面还有一个还没有更换的。

最后的结果,更换完5个后,全亮了。

网友:
如果是普通烙铁,估计要50瓦内热式

网友A:
优惠购撸的便宜灯板特容易坏灯珠,坏好几盏了……

网友:
有镊子或者是小刀片就行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成功忽悠我把200瓦大功率外热烙铁从床底翻了出来。。。。

网友:
还是一个暖色的灯泡 。

网友:
祖荣的,容易烧灯珠

网友:
貌似用60MW的3528代换这种也看不清是2835还是3030,要么整体迁就电流只有20MA的它们,要么它们再次牺牲,

网友B:
热熔器大法前偶用燃气灶大法,效果比蜡烛大法好得多
用钳子剪断可能会搞断铜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惠购撸的便宜灯板特容易坏灯珠,坏好几盏了……

以前优惠购里撸的某牌玉米灯灯珠也特别爱坏!

网友:
目测换上去的灯珠功率小,估计死得快

网友:
这种大约2835的扁平(薄的)灯珠是0.5W的,厚的灯珠是0.2W的,这么用是不行的。

网友:
剪碎?不怕把焊盘也撕扯下来?最简单的是堆锡,,两个焊盘堆多点锡,用刀头或者尖头烙铁横着同时加热两个焊点,锡多到确保可以同时接触到烙铁就行,加热一会,两个锡珠同时融合,用镊子一拨就掉了,然后清理焊盘就可以。

网友:
来晚了····每层楼都说的对······没说的了!

网友:
最后这么点牙膏了。。。
想把灯珠拆下来不难。但是要想保证完好的把灯珠拆下来就难了。。。

网友:
直接一元打火机,连拆代焊。换的多就把火机凉凉,看来抽烟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不错,手法娴熟,拆焊方便。

网友:
两把烙铁同时下手,很快就下来了,就是要固定好,不让它动。

网友:
dai带恒流驱动的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器大法前偶用燃气灶大法,效果比蜡烛大法好得多
用钳子剪断可能会搞断铜箔 ...

不会的,用钳子一夹灯珠就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