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点钞机接在UPS下烧坏

楼主(2019-01-29):
银行的点钞机接在UPS下烧了三台,现在接在市电下没问题

网友A:
银行居然用高频u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行居然用高频ups?

ups是山特城堡,可以确定就是UPS的原因吗

网友:
ups的电源质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输出是方波的

网友:
在线式的么?

网友:
看看点钞机是什么样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ups是山特城堡,可以确定就是UPS的原因吗

自己查型号吧,高频或方波,甚至两者兼具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检查下UPS电源输出电压、频率、波形,很可能是不匹配,或者UPS故障导致不匹配,或者点钞机电源不兼容UPS

网友(2019-03-04):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UPS输出是方波的,点钞机的电机属于感性负载

网友(2020-08-01):
人才,点钞机是工频变压器电源,感性负载,你接在方波ups上,短时间没事,时间长必发热烧变压器,

网友(2020-12-08):
山特渣渣,  什么美国山特, 深圳山特,全TM怂货!

网友:
电源输入端加装电抗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