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式机安装“贴片式”无线网卡,解决信号问题

楼主(2019-01-29):
自从买了这个二手惠普Z420工作站,就一直被信号问题深深困扰。
1.首先买的罗技无线键鼠信号太差,只有把接收器插前面才行。
2.然后装了PIC-E无线网卡,由于隔了3道墙,再加上主机的遮挡,信号太差。把路由器移了一个房间,信号还是有点勉强。
3.还有就是USB3.0插优盘会干扰WIFI,网速更差。
4.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加了个看电视的魔百和机顶盒,它的电源造成干扰,WIFI慢的无法忍受了。

原来用的是这种网卡,像显卡一样插机箱后面。由于隔着机箱,信号受影响。

吐血换的GTX1060显卡,映众的。当时太傻,CPU选的8核的E5-2670,主频太低。要是1650V2就好了。深受主频低困扰。

很久之前入的坛友的无线网卡,看着做工还行,电源是DC-DC的。吃灰好久了。

只支持WIN8以上的系统,双频的,还带蓝牙。USB的。

原来试验过,可能是由于包严了,散热不好,有时候会死机。这次裸着用,USB线也剪短。

扒掉主机的前面板。打算把网卡藏这里,扣上面板后看不见。

就是这个效果,这里是风道,主动散热,肯定不会过热。USB是接在主板上的插针上,自己做的USB线。也就是整个系统都在机箱内部,不占用外部USB接口。接内部USB还有一个好处:设备不会被识别成热插拔,不能通过任务栏右边的按钮卸载。

弄好后测试网速,2.4G网络网速依旧不好,大概2-3M,不过比原来好多了。5G基本能跑满带宽。看来应该就是有设备干扰2.4G。

外表完全看不出来。

对了,路由器是二手网件WNDR3800,原装系统。
全文完。

网友A:
U口接在哪儿了?能说具体一些吗?深为一不小心弹出无线网卡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U口接在哪儿了?能说具体一些吗?深为一不小心弹出无线网卡烦恼

主板边缘有排针,双排的,每组9根针,对应2个USB接口。

网友B:
你原来用的那个网卡难道没有天线吗?我的是带磁吸天线的,线也比较长,可以避开被机箱挡住信号的地方,所以你说的那个“原来用的是这种网卡,像显卡一样插机箱后面。由于隔着机箱,信号受影响……”理由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原来用的那个网卡难道没有天线吗?我的是带磁吸天线的,线也比较长,可以避开被机箱挡住信号的地方,所以 ...

有天线,但是不带线。

网友:
竟然可以暗藏夹带

网友:
我都是用垃圾两天线tp桥接的,100m网口足够打打游戏了,延迟低就行了,下载什么的都是远程直连软路由的win7nas。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口接在哪儿了?能说具体一些吗?深为一不小心弹出无线网卡烦恼

这个跟u口接哪里 没关系吧.前置usb扩展也是从那里接的.插入u盘还是会有弹出设备啊.应该跟设备有关吧.??

网友:
大师出马,轻松解决,速度挺快呀

网友:
把天线引长点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板边缘有排针,双排的,每组9根针,对应2个USB接口。

这里是前置 USB2.0 口的插针吧?正常来说前置口也有弹出功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前置 USB2.0 口的插针吧?正常来说前置口也有弹出功能呀

不是,前置USB是别的插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前置USB是别的插针。

前置 USB 插针有 USB 2.0(九针)和 3.0(或者 3.1 Gen1 Gen2 之类,十九针)两种,多数主板都同时预留了这两种。

3.0 的常见在主板右边缘,在供电或者内存的插口附近;2.0 的在主板下边缘。以前没有 USB 3.0 的时候,前置 USB 是从下边引出来的,现在大家一般都用 3.0,所以 2.0 就闲置了。

网友D:
主板上面的USB插针没弹出功能?这个是什么神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面的USB插针没弹出功能?这个是什么神操作?

不知道,反正我的电脑是这样。

网友:
USB里外还有区别吗?

网友:
弱弱的问下,是啥显卡?

网友:
把天线换成路由上的,你会发现网速度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