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从本坛网友处买的扇头拆箱+修了仨充电器(无图)

楼主(2019-01-29):
腊月二十四 20190129
    上午无活,玩了一上午,中午回家,2点半,有人打电话修东西,来了一看,是昨天那修收音机的老头,拎来一包充电器,说是今天来找我,专门处理一下这些充电器,争取多修好几个,备着,家里电动车多。

    我投其所好,说,是啊,家里电动车多,不怕充电器多,多了备用,比用的时候坏了没得用好,这充电器啊,修原装的比较好,就算是炸得厉害的,修好了也值得,它稳定啊。对电瓶有好处。老头点头赞同我的意见。

   第一个,大安原装充电器,不过电,拆开一看,220保险断,经过检查没有短路的件,试着用夹子短路保险,插在维修工装上,灯泡闪一下,充电器红绿灯着了,带负载变绿灯,没问题,换上3A保险

    老头一路都在关注中,看到换保险,说给换个大点的,我说这可不是你想大就大的,必须按规矩来,大了到时候它不坏,别的东西就烧惨了,咱必须按规矩来

    换完,试机,正常,风扇呜呜的,跟打呼噜似得,不好听,于是,加油,完了,试机,在加载后,刷刷的清风徐徐,修复第一个。

    老头挺高兴,说这个多少钱?我说,咱修这比较容易的,就十块钱,放心,绝对不瞎来。老头挺高兴,好!

    拿出第二个,跟这个一模一样,也是大安的,只不过侧面出个开关,选择12和20两种规格

    不过,说实在的,大安的原装充电器,真不怎么样,太节约了,明显的,正面少很多电容之类的件,空空如也,就几个件的样子,反面也是,焊盘空空

   包括芝麻焊盘都是干净的镀锡盘,这个炸保险,炸S取样电阻,测量MOS击穿,肯定3842贴片也挂了,我说,这个够呛,坏一串大件,修起来比较麻烦

   他说能修就尽量修,修好大概多少钱呢,我说得二十多不超过三十吧

   他笑笑,说,就20吧,行不行啊?

   我心说,平常修充电器的,这个数都不能接受,我之所以说二十多,三十的就是试探一下,既然他愿意,嘿嘿,咱还何必推脱呢

   于是,欲擒故纵,道:“加点吧,这些件的成本毕竟高些,都超过十块钱了,所以,花费好几倍时间修好的话,挣的还不如修普通的毛病挣的多呢?”

   老头笑笑:“差不多就行了,咱就20吧?反正修不了的就给你扔这里了,我也不要了,你看看这俩里边有能用上的件不,争取从这上边拆件,你不就省了吗?”

    我叹口气,道:“也好,什么够不够功夫钱啊,有您捧场呢,以后有活攒多了一块带来,想修什么我包了。”老头点着蛤蟆头笑道“好,很好,就这样说了。”

    结果,给拆开的一个(包里边还有一个,这俩是拆开的,他摆估半天摆估不了,属于纯给我拿来当配件的,本没打算修好)是个杂牌的,个头不大,天能充电器,(应该是马云家卖的那种十块八块的充电器吧)

   拆开看,除了脏,没别的,他说他以前是扫街的(看来,也是劳苦大众啊,不过,同为扫街一族,比起老王那鸡贼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后来好像在八校合一里边打扫卫生,有人跟他借三轮充电器,回来就坏了,也不能说什么,自己捣鼓又捣鼓不了,

   正好昨天知道我这里专修,所以拿来看看,争取尽量多修上点。

    我说您放心,想修都给你修上了,你看,这一箱子,还有里屋那两箱子,,满满的都是坏充电器修好的

    咱修这玩意舍得下本,关键是现在老百姓不认可,像这种烧得厉害的,你就算二三十修,她们都说不如买新的了,有脾气啊?

   一说都是买一个新的才25,弄得我没话说了,这比我最便宜的充电器的进价都低,我也不进了,反正也卖不动,她们坏了也就不修了,没必要

   我能给他们修的也只是借错了烧了的充电器小毛病修修就完了,十块八块的谁也不当是钱,反正她们十块八块买不了充电器,再多就没人修了。

    他拿着壳子出去擦去了,我趁机试试,这个充电器很新,插电亮红绿灯,没事啊,输出也有,正常啊

    于是,刷刷土,将变压器,大电容,二极管等补焊一下,多磨蹭一会,(必须得付出点,要不然,空口白牙的,就跟人家收十块钱啊?)弄完,测试,正常,通过,扣盖。

   他说这个拆没螺丝了,你给补俩螺丝吧?于是,补了俩螺丝固定好,再试一遍,没事,解决,这个算第二个。

    在测试第二个的时候,单独使用30W的48V射灯,可能其检测电流问题,不变灯,风扇不转,非得加上我自制的检测极性的小玩意的内部车尾灯就差这十瓦

   我说,不同的充电器,转灯电流不一,有种外观像小汽车的坡面的充电器,那是35-42AH的,那种必须俩灯泡才能转灯,有时候得用电炉丝。

    没想到,老头很配合,再拿出来的最后一个,就是小汽车模样的,拆开的,全是土,问这个能拆到修那个的件不

    我一看这个的输出线掐了,220这边不过电,变色灯他给掐走了,经过检测,绕开220线,直接送电,正常,剩下的红灯亮

    于是,老头兴奋了,说,你得给搭个变色的灯,那个我掐走了,这个以为是坏了修不了了呢,纯拆件用的,这个上边的件能用不?

    我说,也不行,这上边没有贴片的件,这种的性能好啊,都是标准件,坏了好修,件好找。

    他说,干脆,这个修上,从那个上边拆线过来得了,那个不修了。  这个没用多久就坏了,捣鼓不了,一直扔着了。

    于是,拆过那边的线,接上,按上个变色管,试机非常OK,装壳

    我一个劲夸这个的风扇,你听,一点噪音没有,比加油的那个都静音,这是轴承的,那是铜套的,不是一个档次,这次您没看走眼,还是这个质量好些

    老头挺乐 ,一下子,不到40分钟修好了三个充电器,蛮好

    于是,问,算账吧,多少钱啊?我说,没了?

    “没了,就带来这几个。”

   我说,那就给三十行了,老头乐颠颠的掏钱,说,那个你拆件玩吧,我不要了啊,我着急走,还有事呢。

   老头走没一会,来个带小孩的女人充电1¥,今天就这点事

网友:
希望这次我能够及时的赶来。没迟到才好。

网友A:
从换保险,到找补风扇,头一个就合作愉快。
之后,有挂维修成本、工时和价格的讨论,进行的也顺利。
三个都修好,连着补了螺丝,拆件互换,总共30块钱。他花的不多,落3个充电器,合适。您自己搭进去的件不多,工时不到一个钟头,而且人不讨厌,工作压力就也不大,也挺好。双赢。
到手一个坏充电器,没准哪天老哥手痒,又收拾起来成个好的了。
全天的时间,利润稍微低点了。

楼主:
    故事应该发生在去年,这应该是2018年末的事,本论坛有朋友从收购站弄了几十个扇头,质量不错,据说是铝线机,看拆机图还是很不错的

   金属壳子子弹头外观很漂亮,说起来,也不贵,印象里这哥们是两广人士,平常咱买个电扇电机,在衡水大概得25¥左右吧

   我不是不喜欢从本地买吗?以前买过3个,加上运费也花了100呢,实际上不便宜啊,

   网上报价是最低好像有18.8的,有的也21块多,这种25¥包块,可以了,基本上除了运费没啥剩了。

   去年流年不利,家里的用了小40年的龙门落地扇挂了,

   在秋日的某天晚上,打开电扇后没注意它转了一会歇班了,我感到后背有点热才发现电扇不转了,也懒得管,只好用空调的换风功能凑合两天,凉席换被单了,也就不用电扇了,直到现在,也没管它

    来年闹不好就得报废啊,真舍不得这陪了我这么多年的老伙伴,我念旧啊。

    家里除了饭勺子和比我岁数都大的那保险丝颜色的不锈钢调羹,已经没有多少超过35年的有纪念的物品了

   只要认为过时,老太太毫不犹豫的坤纲独断,悄无声息的就给卖了破烂了,在我们家,想当个收藏家多难啊。

    这个电机正好是卡轴的那种,不是拧反螺纹的那种,很适合改造老电扇,看情况吧,不行就换它了。

    何况,西边新家里,我前年攒的那红绿双色落地扇,电机也不行,正常时候非常正常,不正常时,开机没反应,需要手动让他转起来就没事了,很讨厌

   轴也不卡不涩,看来是有毛病,当然,手里还是有几个拆机电机的,实在不行,就找一个兑上算了

    当然,如果龙门不需要它,用它换转子后也可以代替它

   甚至,两边都不用的话,我可以用这个电机挣点钱啊,换电机对半赚,每年多少能碰到换的,去年夏天就因为没有电机,吓退了好几个。

    白跑了好几个活,所以,备一个不就砸这点钱吗?

    记不清是拿论坛M还是RMB换的了,好像是后者吧,几天后,邮局给送来一个箱子,我当时没想到是它

   还琢磨我光棍节购物的某一件东西没到,是不是发错了,一把变速车的车锁,有这么大吗?

    结果打开一看,里边还有一层泡沫包装,好东西,还是很新净的,这朋友确实不赖,发货很快

    哪怕败絮其中,我认了,至少,金玉其外啊,

   而且,这扇头,带着一个三心电源线含插头,三挡开关在扇头本身顶部后脑勺部位,与它同一纬度还有摇头与否的提手

   事实上我也拆开过了,无奈,内部扯着线,我只有俩手,没法拿相机,相机的镜头也伸不进里边去,所以抱歉,内部图片欠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换保险,到找补风扇,头一个就合作愉快。
之后,有挂维修成本、工时和价格的讨论,进行的也顺利。
三个都 ...

总之,他属于包时段的,还是可以,如果他今天不来,今天只怕就入0.9¥了,又得怨叹还不如不来呢,不够那广播的电费都

网友:
直播直播直播

网友:
老哥你突然这么贴心改了字号,哈哈哈

网友:
先占座回复然后看故事,搂主赶紧说小说卖了多少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故事应该发生在去年,这应该是2018年末的事,本论坛有朋友从收购站弄了几十个扇头,质量不错,据说是铝 ...

不错了,我家老太太啥都不舍得扔,甚至某物件的破包装盒都留着,那才是一种恐怖!

网友C:
经常看到维修充电器的帖子,知道了有启动电阻,和取样电阻,问下师傅修的这三个充电器都是3842的吗?取样电阻一般在什么位置?

网友D:
啥也别说了,老乡就是给力,说好不无图,还是有那么多的图片的。

网友E:
双赢的故事,不错不错,难得轻松愉快

楼主:
哈哈哈总有来的早的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了,我家老太太啥都不舍得扔,甚至某物件的破包装盒都留着,那才是一种恐怖! ...

这才是会过日子的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看到维修充电器的帖子,知道了有启动电阻,和取样电阻,问下师傅修的这三个充电器都是3842的吗?取样电 ...

一般取样电阻离MOS散热片很近,不是横就是竖在散热片窝里附近吧,带银环的,原边也只有这一个了,如果是贴片的,那也在附近,4个并联的几R几或者R几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也别说了,老乡就是给力,说好不无图,还是有那么多的图片的。

故事无图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赢的故事,不错不错,难得轻松愉快

比较喜欢有包时段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事应该发生在去年,这应该是2018年末的事,本论坛有朋友从收购站弄了几十个扇头,质量不错,据说是铝 ...

哈哈,看楼主这类生活状态,像是个半百老头的节奏

网友:
说好的20那个充电器最后咋三个收了30呢

网友:
挺好,皆大欢喜,要是活能多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