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710n路由器 拆开后装不好

楼主(2019-01-29):
路由器有个问题用一段时间会卡死需要手动重启  然后想拆开看看 拆完装不回去了  嫌麻烦就把线路板拿出来不要壳子了 直接把220v输入的两个金属片用烙铁取下了  然后焊了跟电源插头上去  插上电路由器出问题了  可以进路由管理界面  就是信号非常差只有一米两米的信号 超过三米就没信号  这是什么毛病

网友:
很明显天线没了

网友:
天线那里是不是掉了元件

网友:
黑色天线是盘在外壳内色的,找找天线吧

楼主:
没有天线啊  外面就是塑料壳

网友:
可是触摸过右上角天线附近的元件?
也许是静电惹祸了

网友:
板子左上就是天线,这个300m还是150m的,几年前的吧,有个5v的tp,当网卡应急用过,

网友:
把外壳装上用吧,还是市电接入的直接脱光了敢用?

网友:
可惜了个好路由。哈哈。

网友(2020-12-20):
电源问题,外接5v电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