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刚捡的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1-29):
晚上8点左右,一家大小出去逛街,刚出到巷口,就看到买电动车店的门口有个充电器,马上捡起来走人,回来拆开看看,不敢直接通电,串个灯试了试,有电压输出

网友:
散热片 越来越少了,风扇一停,估计就会出事

网友A:
你这是捡吗?这不是明抢吗?

网友B:
做工还是比较良心,用料扎实,相比之下,好评!好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还是比较良心,用料扎实,相比之下,好评!好充电器!

良心?共模电感都没用.
L、N的标记可能反了,保险管串在N线上了,N线在PCB背面的走线那么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捡吗?这不是明抢吗?

线被齐根剪断了,看图。。。

网友:
老板骗顾客呢,说这个坏的我也没用,就放门口了想等顾客走了再去捡被你捷足先登了。

网友C:
这是顾客买了新充电器,这个坏的不肯给老板,但是怕拿回去再跳闸,所以,扔外边了,老板没好意思当场捡,等关门再说,结果,当地不是路不拾遗的时代了,诶,那充电器呢?谁给捡走了,肯定是数码之家的,等一会吃完饭,上数码之家找他算账,终于堵住你了,不打自招,这帮数码之家的家伙们,不管是捡的,抢得还是各种非法所得,都敢第一时间在论坛上拆解图,胆子老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顾客买了新充电器,这个坏的不肯给老板,但是怕拿回去再跳闸,所以,扔外边了,老板没好意思当场捡,等 ...

哈哈,这是数码之家坛友通病,我前几天遇到个自已村的一个女同龄人开废品收购站的,我都想去她家收购站里买收来的开关电源或者3842充电器了,买来练习学维修,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哪天去逛逛,离我家很近,步行3到5分钟就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捡吗?这不是明抢吗?

我捡的时候,电动车店都关门了,充电器两头线也是剪掉的

网友:
如果元件没问题,大部分都是正负极插反烧保险的。

网友(2019-03-17):
用料扎实,做工还是比较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