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忘初心,砺志前行——对比拆解两个“光猫”电源

楼主(2019-01-29):
        去年(上个月)曾发帖拆“修”一个光猫,当时那光猫上电不开机,在一番拆解测试后又莫明地好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0434),但是重新投用后却发现那故障现象并没消除,断电后还是经常要几次三番送电才能重启,眼看着过大年了,不能拖着这个问题过年呀,看春晚还得靠这货呢。今天来一探究竟。
       说来话长,原来这电源适配器并不是这个光猫的原配,而是上一个光猫的,当时网络运营商客服人员上门安装升级光猫时,因为旧光猫的供电线路被我个性化了,换新的电源要很大工程,工作人员赶时间便延用了旧光猫的电源。现在光猫出现重启困难的问题,我便首先想到是不是这个旧电源不适用?
        两电源的个头就不一样,个头小的为新光猫电源(标识光猫2):

        旧的输出插头已被剪掉,并接上了一颗二极管:

        这是新的:

        但是两者的标称输出电压都是直流12V/1A,也是看到输出参数一致,当时我才同意延用这个适配器的。现在光猫端测得的电压值为10V多一点(这个没有拍图,在墙上高挂着的,测一次都蛋疼,还拍照?),经过线阻(从客厅到大门外一段路)和串接的一个二极管,肯定有压降,这个电压值也算正常吧,但是此光猫要求12V±0.6V(查阅说明书),所以决定不串接二极管了(这枚二极管是当初组建家里所谓随动开关MODEN而加的),但是既然折腾了,干脆一步到位,换回原配的电源吧,以彻底排查是否电源适配器导致光猫重启困难,我是说,干脆对比拆解下两货。
     先拆旧光猫。用“探雷器”探得这里有螺丝(顺便提一下,试了两货的插头都是非铁的)?

可是撕开贴纸却没有发现:

下到车棚用重武器:

这是本破坏之王为数不多的无损开壳:

看一下电路板正面,还不少“肉”:

输入保险电阻和压敏电阻:

值得一提的是,小小的一个电源,竟然还有EMI线圈:

输入电容,3.3.U:

13003开关管:

开关变压器:

817光耦:

1000U的输出电容,也算重手了,但看得出“有三个月身孕了”:

输出肖特基SR3100快恢复整流二极管:

看电路板背面,各部分功能电路泾渭分明:

这是高压输入和电路振荡部分:

这是低压部分:

从电路板看出,并无芯片,正面是分立件,背面全是阻容贴片。
再来看新电源。新电源也是没有螺丝的,但装配得严丝合缝,用前面的方法无法开壳,只好用开机撬片撬,轻微变形了:

拆开了:

看一下电路板正面,元件不多,电路很简洁:

但是共模扼流圈、热敏电阻、压敏电阻、保险管,一个都不能少:

输入电容15U:

输出电容820U,这种容量第一次见:

正面没啥好说的了,看背面,也是高低压部分泾渭分明,原来不是分立管的开关振荡,而是采用了芯片,连高压输入用的都是桥堆,难怪电路这么简洁:

这是低压局部:

重点来看高压部分。 这是电源芯片,CSC7158,这种SOP封装,却只有7个脚的,第一次见:

        这是网上收集的资料:无锡市晶源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CSC7158是一款原边控制的反激式电源控制IC。在不使用光耦和TL431的情况下可提供恒定输出电压(CV)和恒定输出电流(CC) 。它采用谷底开关的准谐振(QR)断续传导模式(DCM) ,可减少开关损耗,提升总体效率、频率抖动可简化电磁干扰 (EMI) 兼容性;采用开关频率调制和初级电流峰值振幅 (FM和AM) 多模式工作技术, 保证了全负载和线性范围内的较高的转换效率,满足能源之星6级能效标准。CSC7158内置高压启动回路和650V高压功率MOSFET,具有<60mW的低待机功耗;并且电路内置包括过/欠压保护、输出开/短路保护、CS开/短路保护、过流保护、过温保护等全面的保护功能。封装:SOP7、DIP7的标准封装形式。典型应用:充电器、电源适配器等、小型数码产品的辅助电源等、机顶盒电源等,可替代PN8370.

没有找到它的引脚功能和电路图,这是PN8370的:

最后看两者的输出电压实测,果然相差无几,新的高一点点:

把输出线材互换(因为旧电源的输出线插头被剪了,我可不想又剪一条),回装试用,光猫顺利启动,初步测试,反复断电都能顺利重启,后续有问题再汇报。
题外话:这两代光猫相距时间就几年,但一个小小的电源适配器已发展变化改良不少,新的体积更小,电路更简洁集成度更高,学习的速度赶不上变化的速度呀,但,数码王国的精彩,引领着我们义无反顾,哪怕是我改名了,依然不忘初心,砺志前行,那数码王国之颠那朵雪玫瑰依然是最美的风景。

网友A:
第二个比第一个好一些,第一个高压电容只有3.3uF,太小了吧,瞎了共模电感了。

网友B:
这电源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比第一个好一些,第一个高压电容只有3.3uF,太小了吧,瞎了共模电感了。 ...

是的,第二个是后来者。第二个那个也是共模抑制电感吧,没有细看,回装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比第一个好一些,第一个高压电容只有3.3uF,太小了吧,瞎了共模电感了。 ...

挨着3.3,还有个硕大的并联电解,楼主一激动,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还是不错的

说的是哪个呀?不带这样敷衍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挨着3.3,还有个硕大的并联电解,楼主一激动,忘了

没有细看电路,不知是不是并联的,当时还纳闷,怎么那么多电容?还有,那个压敏,更正了。谢指教。给您拜个早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挨着3.3,还有个硕大的并联电解,楼主一激动,忘了

回看电路板,你说的有两个电容的是输出端的,输入端真的只有一个3.3U电容

网友:
老款电源做工看着都不错,应该都是大厂生产的

网友D:
谢谢分享。第一个电源很好,用料足。第二只电源,与山寨货无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第一个电源很好,用料足。第二只电源,与山寨货无异。。。。。 ...

温总,你有仔细看帖吗?第二个是芯片版的,集成度高,元件自然就少,我认为这正是进步的地方呢。帖子里我也是这样说的,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好疼……温总,你的空间装修得都认不出了,想点你的“收听”按钮都找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温总,你有仔细看帖吗?第二个是芯片版的,集成度高,元件自然就少,我认为这正是进步的地方呢。帖子里我 ...

不好意思,给我十只胆,我也不敢打大婶的脸啊。。。。我没有认真看贴,后面的一群蚊子没有看到,造成了误会。。。。第一只电源,输出是“C-L-C”π型滤波器,并且电容容量更大,滤波效果更好,耐压高,更长寿。第二只电源,虽然采用了集成芯片,但是采用了原边反馈,省了光耦和TL431,稳压精度并不比第一只分立元件的高,第一只用TL431和光耦稳压,精度还是不错的。第一只电源不足的地方,就是高压滤波电容容量略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看电路板,你说的有两个电容的是输出端的,输入端真的只有一个3.3U电容 ...

输入端,紧挨着3.3旁边,端部裹着玛拉胶带的大个头,难道是长了个电解外形的非电解?

?元件的电路板背面引脚与3.3的并联,也是输入电容没错吧?!

网友E:
我家光猫和路由器共用一个1.5A电源。。。省插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光猫和路由器共用一个1.5A电源。。。省插口了~

小心供电不足,测一下带两个电器是输出端电压,小于标称90%多半超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给我十只胆,我也不敢打大婶的脸啊。。。。我没有认真看贴,后面的一群蚊子没有看到,造成了误 ...

那,第二个电源就剩集成度高元件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光猫和路由器共用一个1.5A电源。。。省插口了~

是的,我以前的就是一个电源搞定的,而且可以跟家中任意一台电脑随动开停(由所开电脑供电)。只是换来光猫,线路都改动了,不想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