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晒晒MNT美耐特微型迷你电磨机

楼主(2019-01-30):
一直想买个小电磨,但没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今天在单位发现同事买的这个美耐特牌的还不错,借来用用,给停车位吊牌上刻几个字,防牌子被盗。(本来TB老板是给免费喷字的,当时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有关信息,所以要了一个没有车牌号的,后来才明白为什么要喷上自己车牌号了,原来是怕别人摘走了挂在他自己的车位上,后悔当时没多想呀)
试了试这个小电磨,还不错,做点小手工活还行,单位找一个铁书夹,用切割片试了试,还不错,没怎么费劲就切了个口子,只是当时没拍照,现在只晒晒它的样子吧,顺便看看刻字效果。
最后请教大侠们,你们用什么样的小电磨呀,给介绍一个好用的呗,同事买这个是不能换电刷的小电机,寿命估计不会太长。

包装纸盒

牌子和型号

内容

主角

开关特写

夹头

锁止按钮

夹头特写

商标防伪

12V1A电源

电源线有点硬

电源插头

插PY,再打汉字又要屏蔽了

标配小盒子

赠送108件(没数)

抛光膏和切割片

都是送的

不同直径的夹头

这样看得清

连杆

我的车位挂牌

前边刻上小字,尽量不影响美观

后边刻上大字

最后借用TB老板的图片,用的是这种电机,寿命会有多长呢?

最后大侠们别忘了介绍一款好用的小电磨哟。

网友:
电机可以换吧

网友:
电机可以换啊

网友:
放心用吧,坏了 换新的

网友:
130马达???不如自己D个775马达有劲

网友:
真,微型电磨。也就是打磨一些光滑的东西。

网友:
改个奥迪双钻的光速马达上去 肯定杠杠的

网友:
这小电机,换起来也很便宜啊

网友:
拆个豆浆机马达

网友:
看着挺小巧的

网友:
电摩?推荐琢美的电摩。

网友:
马达太小了

网友:
这个还得接电线,不好。买琢美的吧,亚马逊上便宜的有几种。

网友:
我买的是琢美7000,两年多以前便宜,130多到手,现在涨价了。

网友:
是我就买东成12V

网友:
偶一直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
这种电机,就别指望长寿了

网友:
我在老版站点前不久才发表过一篇帖子,是关于咸鱼上出售的一款电摩,买了几个,把原电池拆掉换成开关电源,使用还不错,成本下来接近40元,主要是动手玩,如果觉得性价比不高,可以搜索东成看看。

网友:
775电机接个软轴加个电源就行了

网友:
这个电磨电机太小了,当个小电钻钻电路板还是可行的,做电磨就免了,功率不够,转速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