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过新年做一个不到5元的单片机简单最小系统学习板

楼主(2019-01-30):
新年就要到了,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过年就会有一点点时间,
学一下STC8系列单片机。
买芯片44脚距0.8mm比较宽,3元多。

转接板,插针1元。

看手册。

焊接,按颜色分类。

楼主:
找来一块学习板,
拆掉单片机89c52。

只用5V电源,
下载口P3.0, P3.1。
P1的LED跑一下流水灯。

连线。
不用下载程序,
默认P1口为往返的流水灯。

楼主:
试一下下载程序,
连接电源5V,
P3.0, P3.1,
就可以下载了。

内部晶振频率偏差较小,
还是跑的流水灯,
只编了单向流水灯。

楼主:
接下来,上电,
接5V电压就行。
芯片自带晶振,自带复位,自带流水灯程序。

楼主:
在手机上不懂怎么重新编辑,
继续写。

找来另一片学习板,
取下89c52,
拉出5V电源,
P1口引出4根线给LED,
就可以看到 流水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手机上不懂怎么重新编辑,
继续写。

不错,贴片焊的挺好,如果用酒精洗洗就更漂亮了。

网友:
3块钱有点小贵啊

网友:
转接板不错 就是插线麻烦

网友:
焊工太差了!!!

网友:
你的彩色排针很好看!

网友:
3块贵了,都可以买一个淘汰的POS鸡 还能拆点电池、磁头啥的一堆零件
具体搜索老站@2545889167大神的帖子

网友:
这种板我也用过,也是做了个最小系统,不过是STM32F401

网友:
初步学习也是不错

网友:
STC入门可以,姚老板吹的太厉害还抱残守缺。做产品绝对不推荐STC

网友:
STC 的ISP降低了学单片机的门槛

网友:
思路不错 适合已经有板子的人来用新的芯片

网友:
不洗板不好,板子背面没有利用起来不好。

网友:
stc8有bug,开了adc,对应的另一组脚高阻态,pdf里有讲

网友:
stc,入门级别的,玩玩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