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360 N5 N5S不开机/重启/无声/触摸/充电闪红灯等通病维修案例...原创

楼主(2019-01-30):
大家好,我是夜场哥,是一名从事手机主板维修行业多年的手机维修人员; 说起数码之家,情怀涌现~从注册数码之家到现在转眼间10年了、一直不离不弃,有空就上来潜潜水,发发帖、曾今发过不少手机维修帖,获得了不少坛友的赞扬,也有不少坛友以及各界手机维修同行加我探讨维修技术,互相进取~很是荣幸!再次感谢数码之家这个平台,能让我们五湖四海的电子爱好者、维修同行能够欢聚一堂,互相提升分享维修技术、心得~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360手机 型号:N5 N5S 主板的通病维修案例;说起通病(这款653机型的病有点吓人,死摊一片)
不知道我写出来后360公司人员会不会黑我,不管了,我不针对任何手机制造商,只写事实、

首先来看下这款机器的参数: 摘自网络
N5 2017年2月起售 售价1119元/ 第一批卖出了据说4万台、
N5S 2017年5月起售 售价1299元这个价格和配置非常非常的良心了,这里给360点赞~价格亲民、 卖点是它的机器自带软件分身,一台机器可以开很多微信、QQ/这是卖点,
360N5s是360手机在2017年5月23日推出青年新旗舰机型,360N5s机身前后均采用2.5D弧面玻璃,拥有幻影黑和深海蓝两种配色可选,同时还延续了骁龙653处理器、6GB超大运存、18W涡轮闪充等特性,并升级前置1300万PDAF相位对焦双摄像头,搭载基于Android 7.1的360 OS 2.0简洁系统。
高通653 处理器 型号:MSM8976SG主频1.8G ,运行内存2G~6G ~4G~8G看厂家配置,此款CPU可以升级运行内存的,最大扩展8GB我尝试过了,最低可以缩成改用 2GB运行内存。
运行内存为LPDDR3 1333MHZ 主频256个 脚位 有三星和海力士2个厂商,用海力士的较多, 此款CPU的 制造工艺:28纳米制程 硬伤就是热~热~ 那个耶啊~

所以采用这个653处理器的机器故障率特大,用了这653 处理器的机型除了360,还有VIVO X9SPOPPO R9SP/ 努比亚Z11迷你 等等
百分之99的故障就是处理器热虚焊!导致各种故障。

在360N5 N5S 主板上的表现是:
用着用着蓝屏重启,或者黑屏再也不开机了,充电闪红灯、轻则没前摄像头功能,没指纹功能,没有扬声器,没有听筒声、中度故障就是上层脱焊,一直出现360 LOGO 重启,循环重启,进桌面一会就重启, 表现是可以刷机但是刷机后故障依旧。
百分之40的用户出保修就出现问题,还有在保修期间就直接不开机的都有,一般都是去售后换主板。360售后其实都是转接给普通维修店做的代理,并没有绿蓝那么专业有自己的售后人员。所以保修这条路也艰难~

所以我们就起作用了,可以为那些过保拒保的用户提供维修支持。目前2款机型已经成功维修了两百多台了,其中做CPU的占据百分之70.百分之30换屏、自从有了653 ,维修人员被逼 练得一手,好手工, 不感谢它都不行

现在分享我N台 N5 N5S 主板维修中的各种案例:

第一台:用户讲述出保修后就没有指纹功能了。

询问是正常使用坏的,接机器后,测量主板指纹排线座子阻值有一条没有阻值,无穷大,指纹信号通往处理器的。根据经验CPU虚汗了。 处理器是双层锡结构,暂存在上,处理器在下,必须分层重值CPU才能修复,难度较大,温度控制不当就要报废,中层锡球比苹果的A8.A9都难处理 因为是开放式锡球、不能因为修个指纹故障拆个CPU,就把手机拆废,所以还是要有把握的才能下手,楼主我是全神贯注投入啊,嘿嘿

看图:

拆CPU上层 快克2008枪 风100,温度340,要迅速,做好元件保护、

一路提心吊胆,总算还是搞定、

第二台维修:

故障描述:
正常使用无前摄像,听筒永久了没声音,手机功耗大,无法进入待机模式、

到手拆机一看,还是个原装未拆封的手机、

测量前摄像头座子有一条没有阻值,不用考虑,直接拆机板出来搞CpU

准备开修,享受的是过程~

上层拆下

下层拆下

处理干净,植锡安装CPU

处理中层,装上上层,难度就在这一层,

太忙,没有拍上盖安装图了、下面已经是安装修复完成如新!

装机测试~

第二台修完,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CPU虚焊。

先到这,等待 继续分享 本机型的其它故障案例 ~发帖很累,尤其是这图片,掉过好几次上传不了,
有M币的大哥大姐,打赏点哈~ 谢谢了

网友:
360周鸿祎就是个流氓,我15年被他的雷电OS刷死了一台机器,再也不跟他玩了。

网友:
我去,CPU重植,楼主高人啊,点个赞!

楼主:
第三台继续:
N5,被修过,彻彻底底不开机了,
要求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资料给保留住。

谈好价钱,开修、

拆下处理器,清理好

安装,直接开机,修的多了,难度不算很大,

修复以后,机主非常的满意~ 资料保住了、

总体来说,653发热厉害,最终罪魁祸首还是高通公司的这款 MSM8976SG
双层处理器中层锡球封装的缺陷,没有使用有铅高温锡(因为高温锡量产要阵亡一片处理器暂存,成本上升);处理器生产工艺 28纳米制程是硬伤,发热不可避免。
如今,导致大面积的脱焊,制造商在量产测试时也要很好的控制下这个处理器的散热问题;
不成熟的方案提供给厂商,一个好品牌就被这样坑惨了、其中VIVO X9SP  OPPO R9SP 也是大面积瘫痪,重启状态~  360手机论坛  N5 、N5S 版块 骂声一片~

  目前楼主此款处理器已经做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维修成功率,如有需要维修、技术交流、图纸
的朋友可以加我微信:705043090 注明数码之家,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贴,好评!

网友:
做cpu实际就是熟练工,早期干过无数这样的活了,铲胶注意点尽量不掉焊盘就行了,就是个虚焊重植的活儿,但是风险也很大,钱还不能要太少了,当年的诺基亚88拽那垃圾pcb质量几分钟内赔我2千多块,那时普通打工仔一个月工资也就1000块不到,真是肝疼╯▂╰

网友A:
还好我是N4S,360还能不能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我是N4S,360还能不能买了?

我的就是N5,用了快两年出现屏幕横纹,应该也是CPU虚焊了,双12买了N7 PRO,现在用得很好,710非常省电,发热也小,6G内存很爽啊,这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以后还买360

网友:
好评!为楼主技术点赞!

网友B:
问下楼主,屌丝买4g运存起步的千元左右的手机,同价位的某米和某为或者某360或者某辣椒,,哪个牌的性价比高啊!或者说故障率低,做工好点!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个360奇酷旗舰版双4G手机,原系统开机不正常有时能进入系统然后死机很多时候不能开机,插充电器后一到奇酷商标就会关机重启,刷机后出现不能开机一到奇酷商标就会关机,插充电器后还是一到奇酷商标就会关机重启,按就砖方法刷机后可以开机就是卡的厉害,有时就像死机一样,试着刷了好几个系统都是一样,这个手机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救了。
另外这个手机的参数在网上也没有查到。网上的360奇酷旗舰双4G版没有这么大的存储,是我刷机的系统不对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屌丝买4g运存起步的千元左右的手机,同价位的某米和某为或者某360或者某辣椒,,哪个牌的性价比 ...

当然360n7PRO了710+4g+32g=1099  6g+64g=1499年前搞活动便宜了100,999买了一台4+32的

网友:
我除了木有修手机,数码相机,,其它用电的家电都修,,电视机的bga都不会重做

网友:
360手机真心不咋样。。。。我的小米2S用了四年现在还好好的

网友:
技术很高,我想问这种通病 ,重植CPU后, 使用久了还会再次出现脱焊吗?

网友:
360N5,开机重启,充电重启,usb电流0.1A也是cpu虚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