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简单测量zt109电压档位的内阻

楼主(2019-01-30):
一般万用表的电压档内阻都是10M欧姆的,这次我来测测看
先测下这个电阻的阻值,是10M的

这次被测试的是这个表
电压源由基准来提供,现在是5v

电压表与电阻串联,电压表分压为2.47v,接近10M电阻
可以证明万用表的V档内阻是10M

在试试500mv下的情况

分压也大致是一半,但是比例与上面不太一样,可能受外界干扰吧

再看看mv档位内阻
现在是50mv供电

万用表分压得到数据为49mv左右,不很稳定
总之是占据了很大的分压比例可见mv档内阻大于10M电阻10倍以上

5mv测试

也是不稳定,可能冬天受人体静电影响大,人体运动就会对它产生干扰
但是也证明mv档内阻至少是100M欧姆以上的

大家有兴趣,自己试试你手里的表

网友A:
優秀文章,是个不错的方法,可惜俺没有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優秀文章,是个不错的方法,可惜俺没有基准.

你手里这么多好东西,就没一个基准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手里这么多好东西,就没一个基准芯片?

这么说的话好像是有个金封LM399H的,不对,有两颗,哈哈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

毫伏档内阻很大,不好测

就是电压档 10--11点几M,也是有点不稳定(外围10M电阻与毫V档芯片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