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石英发热管坏了,分解一下

楼主(2019-01-30):
这个石英管400W的

拆下后

记录一下长度

分解

感觉就是发热丝,为什么叫石英管?

网友:
里面就是发热丝啊

网友A:
里面就是电热电阻丝,外面管子是石英材质。资料说,石英被加热后,会转换发射出更多的长波红外线,长波红外线对人体的穿透力强,可以进入皮下生热,取暖效果好于玻管,不会出现外面焦、里面生的烧烤效果..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看样子烧黑了,断丝了吗
木牙膏啦,回头补上

网友:
电炉丝加玻璃管

网友:
昨天也刚好拆一个,和你一样电热丝。

网友:
石英也叫玻璃。这个管是石英管

网友:
估计是特别突出是石英管的吧
牙膏不够,等木版送货ing

网友B:
估计石英管就是用来维持发热丝形状的

网友:
这种石英发热管不耐用,与空气没有隔绝,时间一长,必定氧化烧断。好一点的电热取暖器,用的是卤素玻璃管,密封的玻璃管中充满卤素气体,电阻丝不易烧断。

网友:
石英耐温高,玻璃就不行了

网友:
谢谢分享。。。。用来烤红薯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里面就是电热电阻丝,外面管子是石英材质。资料说,石英被加热后,会转换发射出更多的长波红外线,长波红外 ...

哈哈,微波的效率更高些吧。。。明天拆个磁控管来取暖。。。。。

网友:
感觉这东西就是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微波的效率更高些吧。。。明天拆个磁控管来取暖。。。。。

然后后花园摆上嫩鸡烧烤宴,好不潇洒..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石英管就是用来维持发热丝形状的

元首又来忽悠了。打死我也不相信。。。。

网友:
拆得一盘电炉丝?

网友:
红外取暖器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2020-10-31):
谁有废发热管,如果有能卖给我吗?

网友:
记得原来刚上班的时候在某银行的储蓄所,单位冬天太冷,主任就给弄了个摇头的小太阳放在单位营业室里用。东北冬天气温太低空调制热根本没用,所以我们就没开空调,几个来开工资的老头没事找事,非得问为啥大厅不开空调。后来有个老头扒玻璃看里面的小太阳,还说,他们里面热得吹风扇呢!后来这个小太阳被绊倒过几次,里面的石英管碎了,还是我去电子城淘到一个二手的发热盘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