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移动版电视盒魔百和CM201-2

楼主(2019-01-30):
昨天在清理垃圾时,看到它的包装盒还扔在客厅,把盒里的“肉”掏出来刚想扔了,看到资料都还齐全,何不顺手把它给拆解学习一下,过大年时看春晚也要靠它呀,说的是这货——移动版电视盒魔百和CM201-2:

包装盒上的身份证:

这是除了一条HDMI线外的全家福(那线已经装上电视机了),为了便于区分,那电源适配器被我第一时间写上了标识:

也是12V/1A的(为什么说“也”: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69):

重点是机顶盒,整个盒子很简洁,前面只有一个红外遥控接收窗和电源指示灯:

底部身份证:

后部IO口:左起依次为网口、HDMI口、AV口、电源和开关:

右侧还有两个U口,不知有什么用:

开拆了,底部四个脚垫只有两个是真正的橡胶垫,胶垫底下藏有螺丝,拆这种深孔螺丝还是这种老式螺丝刀才能对付:

另一个螺丝有易碎防拆贴,挑战成功:

卡扣结构,用手机撬片撬开了:

主板与底盖分离:

首先发现了这有三个指示灯的导光柱:

可是线路板和前面面板都只有一个指示灯,可能这是阉割版的机顶盒:

主板正面全貌,中间那颗加了散热片的是主控吧,粘得很紧,就不破坏了:

主板背面全貌:

南亚的512M闪存两颗:

这是镁光(MICRON)的8G闪存,TSOP48封装:

东莞讯康(TNK)的网变:

整个拆解最有价值的是发现有模拟视频接口,接的是这种AV线的,可以兼容老款电视机,有这个又有得折腾了,家里啥没有,这种老古董电视机还是有的:

END.

网友A:
这是镁光(MICRON)的64G闪存,应该改成8G

网友A:
这个盒子的最大价值不在于有AV口,而是可以破解成普通电视盒子,为什么这么喜欢破解的盒子,因为不仅是破解了网络运营商的APP限制,破解出来的盒子装的APP也是自费购买的其他的盒子无法比拟的,注入某猫,某米等那些高价盒子,要么捆绑一堆广告,要么这个需要VIP,那个需要SVIP的,破解出来的不存在。当然,支持正版的土豪除外。

网友A:
这个头像有点眼熟,是不是用了更名卡道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镁光(MICRON)的64G闪存,应该改成8G

真的吗?果真是,用砖头拍你(主帖已更改)。我是看网上的命名法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果真是,用砖头拍你。我是看网的上命名法猜的:

真的是8G的NAND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盒子的最大价值不在于有AV口,而是可以破解成普通电视盒子,为什么这么喜欢破解的盒子,因为不仅是破解 ...

你段位太高了。我是说,拆解的价值对于我来说是能用于旧电视机了。对于那些什么破解,我只会破坏。等我找到门口了,再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头像有点眼熟,是不是用了更名卡道具了

不用更名卡,换新版有一次更名机会的。谢谢你还记得我,是的,我就是那个你已相忘于江湖的MM(某某,不是那个MM)。

网友:
这个盒子最大的坑是点播扣钱

网友B:
最近淘宝买了2个这东西,破解版的,用着很好。

网友C:
楼主是把所有电源都标识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把所有电源都标识好的么?

是啊,啥没有,各种电源还是有的,太多了,不标识一下容易搞乱。你也不少吧,后宫佳丽三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更名卡,换新版有一次更名机会的。谢谢你还记得我,是的,我就是那个你已相忘于江湖的MM(某某,不是 ...

密密麻麻喵喵喵喵  mmd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淘宝买了2个这东西,破解版的,用着很好。

金大侠现身说法,没用过的不知道破解的盒子的妙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段位太高了。我是说,拆解的价值对于我来说是能用于旧电视机了。对于那些什么破解,我只会破坏。等我找 ...

必须的玩破解盒子,不然白瞎了,从今天开始,你一定会记住另外一个词,当贝。

破解之后的盒子可以使用原来盒子所有的APP,并且可以不需要连接网线。但是可能不会有网线那么流畅。

也可以自己安装锋彩直播,还有个APP叫完美视频,可以看很多需要VIP才能看到的视频。

所以,有了魔百盒,破解是必须要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玩破解盒子,不然白瞎了,从今天开始,你一定会记住另外一个词,当贝。

破解之后的盒子可以使用原 ...

好,先记下了,有问题再请教。只因在江湖中看了你一眼,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啥没有,各种电源还是有的,太多了,不标识一下容易搞乱。你也不少吧,后宫佳丽三千。 ...

渣渣电源多,扔了又觉得可惜,唉!

网友D:
记得魔百盒要退还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魔百盒要退还移动的

我不进行物理改造,我只是软解不行吗?我连防拆贴都没有弄碎。

网友:
那个不是手机撬片,明明是夏威夷果的撬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