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PHILIPS LED灯泡换灯珠

楼主(2019-01-30):
昨天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89,今天换,很简单修好了。
七个灯珠,烧了一个后,另外六个微亮

坏的灯珠焊下来

找了个好的灯珠

焊上去

焊的不太好

拧到台灯上

七个都亮了

塞进灯碗里,502伺候。

马马乎乎

上台灯

点亮

成功

还行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灯碗活生生矮了一截,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碗活生生矮了一截,哈哈哈

感谢鼓励。这是没法的办法。。。。。。

网友B:
这种贴片灯珠焊接拆卸有些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贴片灯珠焊接拆卸有些麻烦

不太好拆卸,焊接还凑合。

网友C:
硬生生给外壳锯开了完后复原外壳变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生生给外壳锯开了完后复原外壳变矮了

动大手术,救任要紧

网友D:
502在那温度下,顶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2在那温度下,顶得住吗?!

顶不住也没事,灯碗掉不下来,硬塞里的。

网友E:
防风打火机背后加热,很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风打火机背后加热,很好拆

没试过,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利浦也就如此而已

不过如此而已。。。。。。。

网友G:
用加热板大法,第二就是用704固定,到时好拆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加热板大法,第二就是用704固定,到时好拆修。。

感谢大侠的方法,回头试试。

网友H:
原灯珠是3串的样,你换的貌似是单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灯珠是3串的样,你换的貌似是单颗的

坏了一粒,就换一粒。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有价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