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面包机SD-BMS101接错电源烧掉

楼主(2019-01-30):
松下SD-BMS101面包机,110V接错220V烧掉了,维修部说要更换控制基板ADR30-157;电源板:ADR31-157;
但没有配件需要订购,而且价钱很高600以上。上次见有楼主做过面包机电源的拆换,我的问题想寻求大家的帮助!!!先谢谢啦!!!

网友:
如果CPU木有损坏,,和知道贴片元件参数,,还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A:
你先拆开看一下应该是保险和压敏电阻爆了,后极无损坏只需换这两件就行,曾修过日本空气净化器插220v故障,看我的帖子

网友:
找售后点肯定是换板子,可以找坛友修板子

网友:
面包机换板子可能不行,因为面包机还有电功率加热盘,也是110的,没有烧才行,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会有两个件坏(一保险丝,另一个是压敏电阻)其它的一般不会坏.我们公司就是做松下产品的

网友:
这应该不是正规渠道进来的产品,咋就用这样的电器哪?

网友C:
看看我是怎么修的,供你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69680

网友:
插电220V后,烧毁的只可能是电源板。因为此时控制继电器还未来得及吸合,或者控流MOS管也没有输入开闸信号。
所以不用担心110V的交流电机和加热管故障。
日本电器的防护都做的比较好。插电一般就烧两个东西,一个是保险管,一个是压敏电阻。你拆开看看靠近电源输入的地方,应该有个蓝色的像电容一样的原件炸了

网友:
不换板子,人家吃啥?

网友D(2019-11-06):
你好,你的修好了吗,我的BMT1001的也是烧坏了两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拆开看一下应该是保险和压敏电阻爆了,后极无损坏只需换这两件就行,曾修过日本空气净化器插220v故障,看 ...

你好,这两个原件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会有两个件坏(一保险丝,另一个是压敏电阻)其它的一般不会坏.我们公司就是做松下产品的 ...

你好,这两个原件你们有吧?看看我的帖子上面有坏的,图片。

网友E:
楼主提出问题,一堆热心人回复提供意见,但是楼主却没有了下文,对好心提供帮助的人应有的感谢也没有,这就是我不太愿意与新手求助互动的原因,我想同感的人会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的修好了吗,我的BMT1001的也是烧坏了两个元件

淘宝有零件卖,我准备找人修

楼主:
好长时间没上来了,今天看到这么多师傅的热心回帖,好感动啊!谢谢大家!零件淘宝可以买,因为没找到师傅修,所以一直没上来看。今天有师傅回复可以修,准备拿去修!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是怎么修的,供你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69680

看到您的帖子,在淘宝找到零件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提出问题,一堆热心人回复提供意见,但是楼主却没有了下文,对好心提供帮助的人应有的感谢也没有,这就 ...

对不起,孩子高三,顾孩子去了,没及时上来回复。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9-12-09):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是怎么修的,供你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69680

可惜我还不够资格到新论坛注册。

网友(2021-04-13):
我为了专门看你的贴子注册了,还充了值,可惜还是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