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Android手机如何插电脑数据线的时候自动开机?

楼主(2019-01-30):
Android手机如何插电脑数据线的时候自动开机?

我以前有两部旧手机,可以做到这一点。
请问如何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
高通可以在bootloader模式下用fastboot命令开启

网友:
能说的具体点吗?我想把手机放车里当做导航用,谢谢!或者你有这方面的链接也行。

网友(2019-03-30):
这个似乎要主板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