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加装LED工作指示器

楼主(2019-01-30):
            家里万和燃气热水器在厨房,离卫生间比较远,有偶尔不打火的情况出现,既浪费水,浪费时间,还得挨冻半天。就想着把点火成功的信号链接至卫生间,方便随时了解热水器工作状态。
热水器主板至显示面板三根线,红色5v,黑色0v,蓝色停止时0V,工作时4.2V,但带到负载能力差,不能点亮发光二极管。
后来想到用9014,9015两个三极管串接,经调试成功,现分享一下。
注意,电路图右侧的发光二极管通过长线连接至卫生间。

网友:
是个不错的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A:
最好解决掉打火不正常的现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解决掉打火不正常的现状

炉灶还有打火不着的情况,不一定是机器有问题,可能是空气循环不够可能是湿度太高可能是电池没电。
而且LZ也说了只是偶尔,这很正常。

网友:
楼主还是把热水器修下吧,不点火如果燃气跑出来就不安全了,拆开看看是不是微动开关或者水膜开关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