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苏泊尔CYSB50FC66A-100电压力锅盖(清理)

楼主(2019-01-30):
拆解苏泊尔CYSB50FC66A-100电压力锅(清理)
本来是清理一下电饭锅内外壳的,有朋友请教拆开盖的方法,就把盖拆开的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嘿嘿,不拆开盖不知道,拆开了一看盖里面吓一跳,盖里面真的好赃,全部清洗干净,安装好后晒太阳一天,测试各个功能都正常(哈哈,没有拆坏)!
仔细看图片上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欢迎探讨!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拆开上盖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
我姐也有一个5L的苏泊尔电高压锅,锅盖上面传感器最容易断线了,E2E3故障都出现了三次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里面真的好脏啊

网友:
水汽、米糊都进盖里了,感觉这锅设计有问题

网友:
没想到里面这么脏,拆洗焕然一新啊
谢谢分享技巧
木牙膏啦,回头补上

网友:
煮沸的东西怎么能进到二层格里呢?设计问题?!

网友:
锅盖夹层看着够脏的,真得洗洗更健康。

网友:
没来一锅排骨试试锅?

网友:
看来楼主洗锅手艺很好

网友A(2021-09-10):
同款压力锅路过,用了有9年了,还算是好用的一款锅,两个锅胆,每天拿来烧饭,从没出过什么大问题,连密封圈都没换过,只不过断过两次排线(锅盖里看到的红黑耐高温线,用久了表皮会变硬发脆,经常开关锅盖就会折断),烧过一次电源板,顶盖那个配重阀卡簧锈断,除此之外就没什毛病了。但我奇怪的一点是,你的那些污渍是怎么进到锅盖里的,我的拆开几次里面并没有污渍,而且发热盘到现在为止还是原来的黑色涂层

网友(2022-07-17):
这个厉害了  值得学习

网友:
奇怪的是:内锅的外壳为何会这样脏?

网友:
苏泊尔电高压锅还是较好用的

网友(2023-09-29):
请教一下绿色的线,我看你的好像也是断了是吗?我这也是断了,老是扑锅。我看你也是老是铺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压力锅路过,用了有9年了,还算是好用的一款锅,两个锅胆,每天拿来烧饭,从没出过什么大问题,连密封 ...

因为温度传感器坏了,感受不到温度一直煮,扑锅

网友:
做的很好,很详细

网友(2024-08-01):
没想到里面这么脏,拆洗焕然一新啊谢谢分享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