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专用电源,看了就不舒服

楼主(2019-01-30):
监控专用,看了感觉就是劣质货的代名词

外壳能用

铭牌都不用贴,很好

扎一看,里面有肉

拉出来瞅瞅

这个芯片怎么像二手的

这4个二极管更不用说

背面焊点怎么看都像是手工焊接的,不过成本得多高啊

电容怎么感觉耶不像新的

有光耦隔离

倒是没看见偷工减料,只是所有件感觉都是二手

到此,多谢观赏

楼主:
还有,m啊,每天恢复费劲了

网友:
可以啦,该有的都有,没有偷工减料

网友:
还行啦,中规中矩

网友:
明显是人工焊的。

网友:
板子扔了壳子可以留着

网友:
还不算偷工减料,该有的都有。
元件有折,自动插件的。
这种板子小厂可能是浸焊的,看着不是很均匀。

网友:
外壳很不错,要是铝合金外壳就更好咯

网友:
看着还行呢,一般价值高的件才用拆机的,电阻、二极管啥的不会
牙膏不够,等木版送货ing

网友:
监控电源都这个德行,反正该有的都有,好坏差别不大

网友:
偶捡过一个小耳朵的,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做工算不错的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怎么不舒服那

网友:
通用监控电源电路,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A:
我也认为壳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认为壳子不错!

估计壳子都是回收料做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源是错啊。大婶哪时看出是地手元件?

网友:
这东西能用就行

网友:
定制产品,估计量不大,找波峰焊不划算,直接手焊了,接到单子就搞一个。

网友:
这样算是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