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过年放鞭炮,嘭的一下,全黑,上图(20KV系统变压器进线电缆头炸了)

楼主(2019-01-30):
过年放鞭炮,嘭的一下,全黑,上图

网友A:
这个什么东西呀,看起来功率很大

网友B:
这是什么设备的电缆啊?炸的是之前接驳的部分还是保险的部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什么东西呀,看起来功率很在

20KV系统变压器进线电缆头

网友:
有缺陷了吧,潮气,还有当时施工没清理干净,倒也是,电缆终端头有问题的挺多

网友:
应该是做头子的时候里面没有烘干,做完之后封口没有密封好

网友C:
我们10kv电机接线的高压电缆头有点脏,前些天装电机,找不到酒精,直接就给装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10kv电机接线的高压电缆头有点脏,前些天装电机,找不到酒精,直接就给装上了 ...

只要三相分离度达到要求,灌注时没有潮气,问题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设备的电缆啊?炸的是之前接驳的部分还是保险的部分啊?

炸的是接驳部分,灌注时接驳部分没有处理好:杂质多、或者潮气太重、水份的原因。

网友:
电压等级高了就是事多。看汉缆的做110KV电缆插头工序太复杂了,用砂带机打磨玻璃片刮无水酒精反复擦硅脂涂抹烘干等等。

网友:
好像和鞭炮没关系吧,不是过流就是本身有缺陷。

网友D:
20kV级别,用在什么系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kV级别,用在什么系统呀!

电压等级提高可以减少线损等等,因此10KV在逐渐被20KV替代

网友:
电缆头做完有耐压试验的,变压器带电不会有什么潮气,不会是变压器完了吧?

网友:
很明显,这电缆头的做的太外行了,就是做的不合格,做耐压短时间也不会发生问题,是因为不合格,造成累积效应,时间长了会击穿。

网友E(2019-03-10):
引用 楼主:
电压等级提高可以减少线损等等,因此10KV在逐渐被20KV替代

不懂了,10KV要淘汰?那里的文件?这是新国家标准吗?要知道全球没有任何国家淘汰10KV这一等级的配电系统。
你现在出故障的电缆头应该就是35KV系统,中性点不接地运行,对地电压20K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了,10KV要淘汰?那里的文件?这是新国家标准吗?要知道全球没有任何国家淘汰10KV这一等级的配电系统 ...

1、的确是20KV系统
2、没有说淘汰,是逐步替代,主要是新建建筑物,原有已安装运行的10KV系统继续使用
3、变压器一次、二次侧连接方式为星/三角连接,一次侧为三角形连接,没有中性点一说,相电压等于线电压
4、2013年底GB50053-201320kv》执行,原《l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 50053-94 同时废止

网友F:
俺还是没看明白一个接头为什么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还是没看明白一个接头为什么会"炸"

绝缘击穿放电,电缆绝缘层外有铠装接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还是没看明白一个接头为什么会"炸"

高压电缆内部结构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