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钢化膜切割试验》之冥想

楼主(2019-01-30):
钢化膜切割试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20
(出处: 数码之家)

钢化玻璃,碎成渣渣的透明板状物,非冲击自爆

钢化手机膜,轻薄硬度高,减少手机屏膜破裂风险

想象中的钢化手机膜破碎,其实现实中有这样的

现实中貌似还没某些手机的触屏碎的厉害

手机钢化膜是钢化玻璃制成的,属于单面贴胶玻璃,在玻璃下面有附着用胶片层,彻底剥离胶片层就是一块玻璃。

其实钢化玻璃并不平,热处理钢化玻璃并不平整,所以很容易出现畸变,而且热处理钢化玻璃无法被弯曲,轻微形变就会自爆,但其硬度很高可承受69-168兆帕的冲击。问题来了,手机膜貌似都可以弯曲一点的。而我说热处理钢化无法弯曲,谁说了假话。  是钢化玻璃的认知,我在表述中,一直在强调热处理钢化,但是有些时候貌似又没提。

钢化玻璃分热处理钢化和化学钢化,化学钢化一般处理薄的玻璃制品,一般是3mm以下的原片玻璃,手机膜很薄所以热处理钢化和化学钢化都适用。    除了钢化方法不同外,钢化程度也有不同,化学钢化就有着很明显的钢化界限,钢化到不同程度,效果完全不同,这点从耐弯折和碎裂后,就可以很明显的区别出来。

就以上简单资料,手机钢化膜,实际是一种单面贴胶化学半钢化玻璃制品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原来是半钢化,哈哈
木牙膏了,

网友:
你不说我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
同意,我也感覺市面上賣的不是真正鋼化玻璃,
只是名字這麼叫而已。
但是,樓主你的標題說切割?
沒有看到切割的畫面啊。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终于发帖科普了

网友:
手机贴膜用的玻璃一般都是康宁大猩猩或者日本的龙迹玻璃,这种玻璃跟高温强化处理的钢化玻璃是不同的,韧性更强,钢性是降低的,只是国人比较习惯把比普通玻璃更好的玻璃都叫做钢化玻璃,就这样才被人叫成钢化玻璃贴膜的。

网友:
我早年接触的就是热钢化 冷钢化属于化学钢化 不懂 所以

钢化玻璃就是把玻璃加热到6-800的温度 然后用压缩空气快速冷却 就成钢化玻璃 这种玻璃硬度高 耐冲击性能好
半钢化没见过怎么弄 所以 不确切知道 我说的钢化玻璃是眼看着钢化的 还有夹层玻璃  中空玻璃 热弯玻璃 夹层玻璃 一般我们说的防弹玻璃就是 还有 汽车前挡风玻璃 中空玻璃代表就是中空玻璃门窗 热弯玻璃主要用在鱼缸类

网友:
还有半钢化这个说法????我觉得就是没有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