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5元买的2.5寸机械硬盘跑自校准,出错了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9-01-30):
不好意思啊 新手啊  最近没事修硬盘玩  只是上周去市场里买了150片笔记本盘  5元一片 上当了  基本都不认盘 被人挑过的  最后 有 30多片希捷500g 320g的是不就绪 估计要刷rom或者砍头  还有 30片是 磁头卡住或者电机不转 电机不转的 修电路板就行  但是磁头卡住的开盘弄磁头  不能保证都修好   自己修好过一些 有的能用住 有的  马上就完蛋 主要没无尘操作台 都是在卫生间开的

剩下有30多片就绪慢的希捷的盘   全是5400.6的盘  这盘很诡异  之前遇到过1片 全扫没坏道就是通电要10多秒才认盘 用起来没问题

而同样就绪慢的东芝 返修盘  CSD 65SX160V的盘  就绪慢  使用的时候  也一卡一卡的 虽然连续扫描速度很快100M以上 但是随即读取就慢了

这次的 500g和 320g希捷的盘也是就绪慢  有2个已经低格好了  没坏道 绿块也就几个 扫描没问题 使用没问题  就是通电后要过10来秒才认盘  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反正当移动硬盘用不影响就是了

实在是想找几个好修的  可惜好修的都修完了  为了春节假期找点事做  只好 修之前留下的西数的盘了

之前的西数盘很多清空G表低格下就好了

现在剩下的都是低格好多坏道甚至敲盘的   有个敲盘的也诡异   3个头都坏  WD2500BEVS-08VAT2   然后 我当时忘记备份ROM了 通刷的ROM还是敲盘  再刷了一个 型号一样 固件版本不同的 rom后 还是敲盘  然后就尝试砍头  砍掉最后一个头不敲盘了  发现最后一个磁头坏  屏蔽后不敲盘  不屏蔽也不敲盘 然后刷了个通刷  重启后 竟然3个头都好了
之前是3个头全坏敲盘  刷了rom也不行   之后 屏蔽磁头发现最后一个磁头敲盘  单独启用最后一个磁头也敲  之后 再刷rom后竟然3个磁头都好   刷回当时备份的47模块后  直接跑自校准呢

上面那个是个例  下面这才是常态  固件啥的都正常 就是坏道多   加表都不行了

只好尝试 自校准 但是又不想通刷 想原盘自校准

这是 做的一个实验  貌似跑步过去  我记得原盘自校准 跑了也10多个盘 当时就2个 80g的跑好了 其他的都不成功

刚才这个不成功的 从日志恢复的 流程 然后 第一步是 DC 跳过 直接从第二步  D8 然后是  D1  DD  DB  D5   之后 2小时没动静了

2019-1-30 03:18:37 D8 -  - SUCCESS by
2019-1-30 03:18:37 D1 - 扫描缺陷(写)并加入LOG - Start
2019-1-30 05:09:24 D1 - 扫描缺陷(写)并加入LOG - UNKNOWN ERROR C409
2019-1-30 05:09:24 DD - 增益校准 - Start
2019-1-30 05:09:41 DD - 增益校准 - UNKNOWN ERROR C409
2019-1-30 05:09:41 DB - 扫描缺陷(读)并加入LOG - Start
2019-1-30 07:17:19 DB - 扫描缺陷(读)并加入LOG - SUCCESS by
2019-1-30 07:17:19 D5 - 测试簇 - Start
2019-1-30 10:05:42 Power On Reset Immediate - SUCCESS by

IBI Common Log:

Test Count 5 - 04:18:34
1    D8    D8     0   1   1  00:00:04  00:00:04
2    D1     0     0   1   1  01:50:28  01:50:28
3    DD    DD     0   1   1  00:00:16  00:00:16
4    DB    DB     0   1   1  02:07:15  02:07:15
5    D5    D5     0   1   1  00:20:31  00:20:31

Abort Section:
Abort Code:      8, Test ID:    0, Test Status: 0
Current Test ID: 0, Abort Code: 0, Test Status: 0

Soft Error Counter:1808, Soft Error Total:1808

强行关断看了下  D1 DB时间还行吧 可能坏道多点

但是 D5也完成了20分钟 就是不往后走  后面流程是 D4 D3 D2  实际到D2完成加P表就行了   直接低格下估计就出盘了

我这有通刷的流程

但是琢磨原盘固件也没坏  1499 按理说原盘固件也能出盘吧

只是 这个原盘固件正常的  我刷入 通刷的 28模块可以么?   但是看了下  这个原盘流程和  通刷的流程后面也差不多啊?

难道这玩意非要通刷不可? 只是觉得通刷很多不如原厂固件更匹配度好吧 能原盘固件自校准 是最好的吧?

可是 原盘流程很多都跑不下来 是我 操作问题么?

软件平台都是 WDR 5.3

有会折腾的 朋友麻烦告诉下哈 谢谢

网友A:
主要没无尘操作台 都是在卫生间开的

樓主厲害啊。。。

网友B:
敢买二手硬盘的 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网友C:
物理维修硬盘,厉害啊,敲盘的一般都扔了,开盘这个就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没无尘操作台 都是在卫生间开的

樓主厲害啊。。。

的确开好了一些啊   卫生间湿度高 灰尘小  开了之后有的盘还恢复了数据   主要是磁头卡住  用牙签扒开磁头 螺丝刀拧下主轴 拧开再装回去就能读出来了 最大开过500g的笔记本盘 日立的薄盘

但是有的开了也用不住 有个倒是能用 无坏道  那个是磁头伸不出来 机械故障  我给里面弄了个 LED灯用的那个绝缘塑料套后 就正常了只是平时磁头收不到位  只要到位下次磁头就伸不出来了
  Z5K320-250 也是薄盘   这个是开了后 一个坏道都没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理维修硬盘,厉害啊,敲盘的一般都扔了,开盘这个就厉害了,

敲盘 分情况 比如这个西数250g的笔记本盘 后来发现果然是固件问题    因为虽然敲盘但是没异响

希捷的这样的比较多  这次买的盘有 30多个都是如此  都敲盘能识别 估计要砍头或者刷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买二手硬盘的 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我买的不仅是二手的 还是报废的 二手的人家可不卖5块钱一片啦

网友D:
你直接改成小电磨买

网友E:
人才啊···都能在卫生间开盘了····大手笔·购几百块二手硬盘来修····厉害!

网友F:
手里几个盘没一个跑成功的。

网友:
敢动手,果然是我辈中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改成小电磨买

功率太小了  没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才啊···都能在卫生间开盘了····大手笔·购几百块二手硬盘来修····厉害!
...

每次去电脑城转一圈就能买上百块吧 只是不经常去  家里也攒了上千块笔记本盘了吧  修盘是没事干的乐趣 抽空修个  有的不好修的都放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里几个盘没一个跑成功的。

原盘固件我还真跑成功2个  不过都是西数80g的笔记本盘 单碟单磁头的

网友:
5块一片的,从来没有搞成功过

网友:
问下楼主我遇到过几块硬盘都是开机正常 但是只要读写过1分钟左右就读不出来了这个时候拔掉电源再插上又能用1分钟左右 这个是什么毛病 大小盘都遇到过 以前还有个一块3.5寸1T硬盘突然掉速到2MB 这又是什么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去电脑城转一圈就能买上百块吧 只是不经常去  家里也攒了上千块笔记本盘了吧  修盘是没事干的乐趣 抽 ...

家里放了上千块硬盘···要那么多搞什么?···电子产品更新的相对快··
修复好的再卖?还是怎么滴?
准备练好手···学好知识,开办个硬盘工厂?造福中国、世界?

网友:
买几片修修玩还能理解,买几百片回来搞,不由让人感觉你是打算修好了上咸鱼坑小白?

网友:
建议楼主专门开几个贴,稍微详细地说说不同品牌的硬盘维修思路,软件,等等,帮帮我们这些苦手啊!

网友:
楼主太厉害,跟着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