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电缆头子重做,耐压测试

楼主(2019-01-30):
电缆头子重做,耐压测试

网友:
这是专业的,哈哈!!

网友A:
曾经也想考个高压电工证,没搞到,最后只搞到电工证

网友:
应该介绍的更详细一点,过程描述一下,设备讲讲

网友B:
高压测试仪连接三相中的两相,然后打上高压测出两相间的绝缘程度(多少兆欧),现在的测试仪比过去使用摇表的精度好的太多了。

网友:
汉缆的在我们这边做了几个做耐压实验数据有点不太理想。

网友C(2019-03-21):
引用 网友B:
高压测试仪连接三相中的两相,然后打上高压测出两相间的绝缘程度(多少兆欧),现在的测试仪比过去使用摇表 ...

电缆绝缘检查的是相间和相对地绝缘。用摇表测绝缘电阻和耐压试验是原理相同目的不同的两种试验。只是不知耐压试验做的是直流还是交流。试验规程对橡塑绝缘电缆已不主张做直流耐压了。

网友D:
红色的管子是油冷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也想考个高压电工证,没搞到,最后只搞到电工证

电工特种作业证分成6种了,各不相通。并不是高压的就能干低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色的管子是油冷管?

消防水管

网友(2020-08-02):
看了设备情况,在给新建高压电器设备作预防性或交接试验。

网友E:
个人感觉电气灭火不适合用喷淋来灭火。

网友F:
配电室里可以做消防喷淋系统?
不都是气灭系统吗?

网友G:
这配电房真干净,我们的配电房灰尘太多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配电房真干净,我们的配电房灰尘太多太多了

每天在清洁的,配电房要求做到无积尘

网友:
我们经常去做电缆交流耐压试验。(串联谐振器)

网友(2020-09-16):
引用 网友C:
电缆绝缘检查的是相间和相对地绝缘。用摇表测绝缘电阻和耐压试验是原理相同目的不同的两种试验。只是不知 ...

高压电缆在重作电缆头或敷设工程移交时,必须作直流耐压试验。可见(GBJ232-8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之第十七篇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篇。

网友(2020-11-03):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电气灭火不适合用喷淋来灭火。

那是高压细水雾,不是喷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配电室里可以做消防喷淋系统?
不都是气灭系统吗?

配电是使用气体灭火,户外大型变压器有用的是高压细水雾。不是喷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