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新站发帖,3.3V单片机驱动5V继电器电路

楼主(2019-01-30):
说在前面:本帖只为在新站发帖留个印记,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可以无视!所发的电路图是最近制作中应用的电路,因为手里有一些普通亮度的发光管由于高亮度LED的使用被废弃了,所以有此一用。

我们知道3.3V单片机I/O口的高电平为3.3V,当用一只PNP三极管驱动5V继电器时,在I/O口为高电平时,三极管Veb=1.7V,此时三极管是不能关断的,参考5V单片机驱动12V继电器,此时应该使用PNP+NPN两只三极管进行控制,我这个电路利用了发光管的导通压降抵消了这个1.7V压差,达到了稳定控制,百度可知: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0--2.2V;黄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8—2.0V ;绿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3.0—3.2V ;以前这种制作我都是使用两三只二极管来降压,用发光管代替二极管使电路简单了,还可以将发光管引出安装到面板上,可以作为继电器的操作情况的指示灯。此控制如果发现问题请不吝赐教。

电路图如下:(本电路用到一只绿色普亮发光管)

网友A:
欢迎探讨,如果不是为了显示状态,一只NPN管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百度的压降有问题,我实测的结果(普通发光二极管):红-1.5V左右,绿-1.7左右,黄-1.9V左右

网友:
思路不错一举两得,灵活应用LED的正向压降作电压转移兼做指示灯。

网友:
不错不错,一般我用光耦,这个有led指示很不错

网友C:
长时间吸合,注意下三极管温度。有些线圈功率大的继电器不适用。

网友C:
如果是24v继电器,电阻改多少合适?

网友:
如果不涉及复位后的继电器状态,改用NPN管子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24v继电器,电阻改多少合适?

24V还是用NPN或者光耦更好

网友D:
恭喜老哥转移阵地

网友E:
单片机驱动三极管,如果两者工作电压不同,则涉及共地的问题.
用NPN三极管,三极管回路与单片机的电源共地方式是共负极,用PNP三极管,则是共正极.

楼主这个电路,用的是PNP三极管,应该把两组电源的+5V和+3.3V连在一起,负极断开.三极管基极串的发光二极管,可有可无.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控制,稳定性差。最好NPN以地电位参考控制,如状态相反,可加一级反向。

网友F:
纳闷,为何不用npn的管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探讨,如果不是为了显示状态,一只NPN管就可以了。

确实是这样,习惯思维在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百度的压降有问题,我实测的结果(普通发光二极管):红-1.5V左右,绿-1.7左右,黄-1.9V左右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谢谢你的实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吸合,注意下三极管温度。有些线圈功率大的继电器不适用。

我用于小于10分钟的短时间通电,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老哥转移阵地

总是签到就过来,及时适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驱动三极管,如果两者工作电压不同,则涉及共地的问题.
用NPN三极管,三极管回路与单片机的电源共地方式 ...

多谢层主指点了很好的方法,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纳闷,为何不用npn的管子呢?

用习惯了PNP管,思想僵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习惯了PNP管,思想僵化了。

感觉和你相反,教科书上用讲授模拟电路都用的是npn的管子,pnp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