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硕华科S200蓝牙耳机拆机

楼主(2019-01-30):
用某东的红包不花钱买了个蓝牙耳机,本来也没报太大希望,只是没想到噪音太严重了,开机、播放音乐都有噪音,没有声音输出时等待几秒后会自动降噪,但需要有声音时都会有噪音,基本没法使用,懒得退换,拆开来看看吧。

整机,还有一些耳挂之类的配件就不拍了

按键,和其他耳机差不多

有个防尘塞

左耳

拆开右耳看到电路板,只有裁纸刀就拆开了

芯片面

放大一点看到EEPROM和蓝牙芯片

EEPROM

IS2020S 蓝牙4.1芯片

针脚定义

应用电路

本来想加个电容降噪,实在看的一头雾水,不知道在哪里加,只能以后再研究了,希望大神指导一下怎么减低噪音。

网友A:
issc芯片不错呀,有噪音估计是外围电路设计有缺陷。在电源两端加滤电容试试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

网友:
用的台湾创杰主控,烂也在情理之中,高延迟 慢响应 高底噪  总之就是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sc芯片不错呀,有噪音估计是外围电路设计有缺陷。在电源两端加滤电容试试 ...

芯片本身就这样,和外围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sc芯片不错呀,有噪音估计是外围电路设计有缺陷。在电源两端加滤电容试试 ...

原本是想加来着,只是没有找到加电容的位置。

网友:
没有声音输出时等待几秒后会自动降噪

这个功能适合睡觉时用,ANC耳塞,记得bose也有一个类似产品,卖千百块,就降噪跟播放白噪声,用于助眠。。这个是bose的低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