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坛里买的NS1081-128G优盘,给EMMC加散热片

楼主(2019-01-30):
       坛里买的NS1081-128G优盘,三星双贴EMMC,速度还可以,win7拷贝75M/S,因为外壳宽松的原因,外壳感觉很温,去掉外壳后发现闪存芯片发热还是很大的,家加个铜皮辅助散热。       一直喜欢带指示灯的优盘,这款外壳是锌合金的,把板子上带的指示灯盖住了,就在外壳上打了个小孔,感觉不错。

      操作很简单,就不单独说明了。
下面直接上图。

网友A:
开显示灯孔不错,加铜皮散热我觉得没啥用,空间太小了。

网友:
这个爱滴儿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显示灯孔不错,加铜皮散热我觉得没啥用,空间太小了。

你还没有理解,加了铜皮以后,外壳的侧面就和铜皮直接接触了,热量可以更好的传递到外壳上,之前板子是悬空在外壳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没有理解,加了铜皮以后,外壳的侧面就和铜皮直接接触了,热量可以更好的传递到外壳上,之前板子是悬 ...

奥,了解了,谢谢。

网友:
灯孔口打磨下,填充透明物---强迫症患者的后续!

网友B:
发热厉害的其实不是emmc啊。1081本身就是个电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厉害的其实不是emmc啊。1081本身就是个电炉子

但是我把外壳拆掉后连续写入大文件,用手感觉EMMC温度比1081高不少。

网友:
就是想办法把闪存和壳接触上就行了。让热量传导到外边来。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
再涂点导热硅脂传热更好。

网友:
1081不支持emmc 1.8V的VCCQ,但是新版大容量的emmcVCCQ基本都是1.8V的,强行给3.3V肯定发热厉害。

网友(2019-05-01):
老会倒腾了。。

网友:
不是应该用易拉罐吗? 铜多贵呀

网友C:
我也买了  说是三星的   刚才拆开看  芯片却是海力士的。。。。

网友D:
这孔咋开的,我也想开个孔透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孔咋开的,我也想开个孔透透气

外壳是锌合金,软,料也不厚,小孔缝衣针即可搞定,要慢慢钻,大孔直接上小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  说是三星的   刚才拆开看  芯片却是海力士的。。。。

我这个是三星的颗粒,速度还行,能达到他说的。主要是便宜。

网友:
要加散热膏或者导热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是锌合金,软,料也不厚,小孔缝衣针即可搞定,要慢慢钻,大孔直接上小钻头。 ...

没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