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LG STA-P53UD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01-30):
路边货,不知道什么地方用的,5.6V0.4A
顺便告诉你无损开壳

网友:
第一次看到桶屁眼开壳的····

网友:
以前上百的产品,现沦落街头了,也好,否则又怎么轻松得到呢

网友A:
回帖需要审核·· 一时激动··好像是触碰到关键字了!
这方法没试过··拆只为修好··一般不剪线的···直接掰开·这得用多大的力啊···怕得用吃奶的力··
舍不得剪线的也只能是老办法开壳了!

网友:
殼子算是保住了,線切掉了啊:)

网友:
足够率,就是插头是英标的

网友:
優秀文章,开壳方式get,好评
LG的电源倒是正品,可他们家做工我就不说啥了

网友:
电路简单了些,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板子和壳子严重不匹配呀!

网友:
现在这么大的壳都有20W功率了

网友B:
好像IC还被打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帖需要审核·· 一时激动··好像是触碰到关键字了!
这方法没试过··拆只为修好··一般不剪线的··· ...

那就只能请黄大锤了,80一下

网友C:
英标大插头,太占地方了!

网友:
外壳确实不错!

网友:
壳子可以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标大插头,太占地方了!

一般的插座还用不了

网友:
比尖嘴钳更好使的工具是卡簧钳(外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IC还被打磨了

表面上漆了,我用刀划过,还是看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只能请黄大锤了,80一下

这货我也有···有两三个吧····5.4··5.6··5.8V左右的···电压~·质量~做工在那年代算好的了!!!除了电流小点·没快充其它都不差~
那锤太贵·····是砸墙的锤··还太硬···一锤下去···还不粉身碎骨······不好使·····
小小锤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