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雅迪电动车48V充电器

楼主(2019-01-30):
今天好奇就拆来看看,那2个IC是LM358,PD532,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网友A:
谢谢分享,
有大师说:“那芯片是转灯+定时芯片,定制的,固定程序的单片机”,我很赞同,
这几款芯片的走线和功能都是一致的,

网友:
雅迪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我的雅迪小电驴9年了,充电器还好用,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有大师说:“那芯片是转灯+定时芯片,定制的,固定程序的单片机”,我很赞同,
这几款芯片的走 ...

这个电路图有误,LED2极性画反了,还有图中未显示的运放358的5脚少画一个接地的电阻(阻值222,改变它可以调整最大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图有误,LED2极性画反了,还有图中未显示的运放358的5脚少画一个接地的电阻(阻值222,改变它可 ...

很厉害啊,确实如此,这是论坛里下载的图,有点错误的,
哈哈,倒是不影响对芯片的理解、原图在这里

网友C:
据说雅迪电动车在欧洲卖的风生水起,不知道做工是不是也如这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雅迪电动车在欧洲卖的风生水起,不知道做工是不是也如这般

有些要吹吹的,国内到是供的很好,市场做的好

网友:
都设计的差不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有大师说:“那芯片是转灯+定时芯片,定制的,固定程序的单片机”,我很赞同,
这几款芯片的走 ...

那TL431三级管是干嘛用的?

网友(2019-03-06):
引用 网友D:
那TL431三级管是干嘛用的?

电压基准。改电压就是调431的电阻

网友(2024-08-10):
看高手回帖 也是 一种享受

网友:
做工用料还不错,貌是南京西普尔的板子

网友(2024-11-22):
做工还不错哦

网友(2025-03-13):
料还不错,貌是南京西普尔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