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SONY WM-7 索尼第一台三电机电控返带磁带随身听拆解

楼主(2019-01-30):
小弟对于机械结构很感兴趣,而且磁带也是一直以来的心结。这次拆一个很有代表意义的索尼磁带机。

WM 7 索尼于1982年发布,当年发售价格36000日元,是索尼历史上第一台电控返带磁带机,做工超级扎实,全不锈钢机芯,正反铝合金机身,侧面按钮,不含电池重400多克,主导轴和压带轮巨大,走带压力大且稳定。

不同于后期超薄机用电磁铁实现返带操作,WM7是使用了两个换向电机实现,配合机械控制板实现快进快退和正反播放,芯片采用索尼自家CX887,前置放大和耳机放大合为一体,是典型的索尼早期调音,中频密度极大,人声很近,推力20mw,从DD机开始,索尼调音就是偏向监听平淡了。

打开后盖,只要解焊4根电机线和2根电源正负极线就能翻开电路板。

这个机芯设计非常有水平,采用圆柱形电机,扭矩大,运行稳定性极佳,皮带包饶角度正反几乎一样大,所以正反面一致性非常好。两个主导轴飞轮一样大,厚实,走带抖晃率很低

当时材料所限,这两个负责传递收带轮的半透明齿轮会缩小,我自己画出了图纸,打印了新齿轮换上,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机子最有技术含量的是中间这个机械控制板,两个小型电机,通过涡轮蜗杆将转动轴方向改变90度,并且有自锁特性。采用两个状态齿轮,状态齿轮下面电路板上有位置开关,配合机芯上的金属杠杆,实现正反压带轮的加载和磁头的提升,以及快进快退齿轮的啮合。
大法为了实现最早期的电控,是舍得下本

网友:
精致的机芯

网友A:
皮带的缠绕方式很别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的缠绕方式很别致。

对 这种皮带的绕法,能最大限度保证两个飞轮包绕角度一致,电机和电池都在底部,竖立放置很稳,当时这个设计很有功底

网友B:
自己换电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换电容了吧

对 换了几个 没有全换

网友:
用料都是老款的东西,但是真的看上去挺复杂呀佩服小日本当时大研究能力

网友:
感叹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到底领先我们多少

网友:
这面板的按钮如今看也不过时啊

网友(2019-04-23):
超好的机器!
我的破Aiwa,后期使用的时候经常卡带,放着放着就卡死不转了,一开盖,妈啊!弹出来一大堆卡堆的磁带条,还要拿出来手动的圈啊圈,受不了了

网友(2019-07-14):
这个感觉压带轮和DD系列的一样大,非常不错的机器!

网友:
高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的缠绕方式很别致。

OK。。。。。。。。。。。。。。。。。

网友(2019-09-15):
精密的仪器,放在现在也不会过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皮带的绕法看着有点特殊呀

网友(2020-03-01):
是一个有专业水平的walkman爱好者

网友(2021-07-06):
是不是好机就看主导轴的粗壮程度,后期的超薄机那牙签主导轴能稳定倒是见了鬼了

网友:
厉害,做工看着就扎实

网友(2025-07-21):
大法技术上很激进,但是声音上就很冷了,还有一个是松下。

网友:
没拍电机来看看。